[电脑] MS H81M-P33无桥供电

楼主(2025-04-16):
性价比凸显

刷干净,成色比较新

到手正常点亮,装进机箱里,2天后能触发不显示了,又拆出机箱。

能开机关机,无显示,功率9W,内存主供电VCC_DDR=1.5V → 桥无温度(无供电?) → CPU无温度(无供电?)。

Q29: 电路图是6脚,点位图和实物是3脚 Q29 + Q67,丝印1AMK。
R191未装

Q38: VCC_DDR(Q38的D极)=1.5V → 1P05_GATE(Q38的G极)=0V → PCH_1P05(Q38的S极)=0V
U15: 8脚VCC=12V,3脚V1P05_CTRL_INPUT=0V → 1脚1P05_GATE=0V
R197=47KΩ,上脚ATX_5VSB=5V,下脚待机=0.6V,2脚开机=0V
R190=22.6KΩ,实测7.5KΩ,上端3VA=3.3V
R186=10.2KΩ,实测7.4KΩ

结论是 V1P05_CTRL_INPUT=0V 导致无桥供电。

到 chinafix 请教,建议拆掉 Q29 ,拆掉Q29,桥供电有了,亮机了,但有时候不稳定。

因为分区分小了,不能无损分区,把优麒麟格式化了,扩容分区。

然后兴致勃勃得安装 fedora_LXQT 启动不了,提示 unknown filesystem:https://discussion.fedoraproject.org/t/unknown-filesystem/147909,大厂怎么这样啊!

然后换安装 ArtixLinux_LXQT 取代分区失败:https://forum.artixlinux.org/index.php/topic,8004.new.html

找不到2GB以下的 Linux Live 了。

网友:
这是用4代U的主板吗?折腾它意义不大了吧,固态硬盘我都不舍得上,我的狗想电脑就是H81的,用的I3 4370,开机慢死,干脆不关机,让它睡眠

网友:
更新换代太快,折腾老一点的板子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