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加热台,很简单

楼主(2025-04-16):
做个加热台,很简单:温控,热电偶,固态继电器

网友A:
PTC发热板表面的四个螺丝孔最好做成沉孔的,螺丝凸出来,焊东西的时候会比较碍事

网友B:
热电偶难道就那样子压上面?不碍事么

网友:
PTC可以一般自动限温的,选合温度的PTC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加热台,不过用的是温控器里面的继电器

网友:
比我的复杂多了,我就下面一个木头板儿,电线直接插。冒烟就拔掉插头

网友:
推荐一个开源项目,嘉立创开源广场中找羊或启凡的数控加热台,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打算用铝块散热片做一个可以上450°的加热台,发热源用1231和1232发热芯,控制器就用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难道就那样子压上面?不碍事么

还没有最后成品

网友:
这样不错,可以调温挺方便的

网友:
你至少用发热板而不是用PTC……

网友:
可以调温挺方便的

网友:
不错

成本不高

网友:
可以调温,方便实用。

网友:
之前一个别人不要的电饭锅,看面板带定时和调温,不知道可不可以做这个

网友:
这加热片用什么样的螺丝不导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C发热板表面的四个螺丝孔最好做成沉孔的,螺丝凸出来,焊东西的时候会比较碍事 ...

猴哥,你家园哪去了

网友:
测温的热电偶,是离热源近好,还是离目标台面近好?

网友:
这个面积大小是用来加热原件还是拆卸屏幕类的?

网友:
这种PTC搞温控器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