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老妈子广场舞U盘无法读取,懂的帮看一下用什么量产工具

楼主(2025-04-16):
老妈子广场舞U盘无法读取,懂的帮看一下用什么量产工具

一看外观就是山寨之中的战斗机

主控一个小蕊片

背成是一个存储蕊片

做工相当一般

插电脑已无反应
有懂的看一下用什么量产工具

网友A:
跳广场舞一定不能扰民。

网友B:
下载一个主控检测工具,看看主控是什么型号的,然后找这个主控的量产软件,量产一下就好了。
检测工具可以用坛里的:
http://dl.mydigit.net/2010/09/chipgeniu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广场舞一定不能扰民。

放心在山脚下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个主控检测工具,看看主控是什么型号的,然后找这个主控的量产软件,量产一下就好了。
检测工具可以 ...

感谢,查到是一蕊主控8G的储存

网友C:
广场舞U盘无法读取时,先要看它的目录结构是否被隐藏了,我遇到一个广场舞U盘无法读取的情况,发现能播放却看不到内容,原来它是被深度隐藏了,似乎被隐藏到十八层地狱,每层目录名称被妖魔鬼怪占领,可能还不会在WINDOWS系统显示出来,因为它的每层目录名称全部是怪异字符。后来插入到NAS盒子才发现的,然后在Ubuntu系统下修改成正常目录就好了。

网友:
主控上都写了 一芯的FC2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
一芯FC1179,FC2279,FC212W,FC1178,FC1180全系列主控量产工具(2024/02/21) ...

生哥,你来啦。

网友E:
别指望有8G,多数扩容的,能有8M就不错了。换颗粒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场舞U盘无法读取时,先要看它的目录结构是否被隐藏了,我遇到一个广场舞U盘无法读取的情况,发现能播放却 ...

我也遇到过一张听评书的TF卡,播放器能识别,电脑看不到文件名,但容量又是占满的。

网友:
不认盘是不是得短接

网友:
看外表感觉就不是正品,搞不好是山寨扩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指望有8G,多数扩容的,能有8M就不错了。换颗粒啦

8M,可以够阿婆们跳足三天三夜。

网友:
这个U盘质量也不太好

网友:
老妈子,读音为lǎo mā zǐ,汉语词语,旧指岁数较大的女仆。

网友:
不是扩容就是黑片,这东西多播放几次有的歌就一卡一卡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买个新的吧,又不贵

网友:
试试六楼的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