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 充电器改72V的适配器

楼主(2025-04-16):
如题,家里面48v 铅酸的充电器还有几个,没啥用了,车都是72v 的了,就想改一个72-12的适配器,大电流的适配器不好买,便宜的又用不久,理论上上应该是可以改的,不知道电路方面改大大不大

网友:
改动很大,难度不小。如果不改变压器,二次供电的电压就变了,特别是充电控制部分(转灯电路)的参数也要改。

网友A:
建议还是买一个吧,PDD十几块钱,自己改有风险

网友:
电压升太高估计变压器也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买一个吧,PDD十几块钱,自己改有风险

一分钱一分货,充电器品质很重要。

网友:
升级锂电后,72V的充电器剩了3-4个,后来都一个个送人了。

网友:
改分压电阻应该的绕线绕变压器

网友:
48改72,难度有点大,不改变压器很容易打嗝

网友:
不难改但是不好改,改动太大

网友:
普通的充电器改动不大,但是72的输出电压是89v,48v的改那么高,估计带载有些问题

并且因为功率限制,充电电流还需要调低,否则功率会超,严重的话会炸管。

网友:
72V的网购降压模块还是挺好用的,也方便。

网友:
没改过看看有啥好的建议吗?

网友:
能改的,现在的改装套件很多,也不太贵,可玩性比较高

网友:
大部分可以改,就是功率很难提高,毕竟原机的功率设计就不高,一般48V12A的充电器大多是100W左右的功率,但是60V20A或72V20A的充电器,设计功率都在280-400W左右

网友:
还是买一个现成的吧,为了电动车的安全。

网友:
难度有点大,不如直接买个

网友:
改48V到72V压差太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买一个吧,PDD十几块钱,自己改有风险

十几块的风险更大

网友:
这种电压跨度太大,不建议改动,除非你对开关电源原理特别精通。

网友:
能改,但原边的保护功能失效,风扇供电电压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