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马兰士老功放拆下来的零件5WR22K 这是什么规格的电阻

楼主(2025-04-16):
请教一下坛友,这是什么规格的电阻,是在马兰士pm500vk上的,现在电阻才1欧,是不是坏了,网上也查不到这个型号5WR22K

网友A:
5W功率
0.22Ω阻值
±10%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5W功率
0.22Ω阻值
±10%误差‌

真是博学多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W功率
0.22Ω阻值
±10%误差‌

不应该是22K吗? 网上查的22j 才是0.22欧, 谢谢

网友B:
r在前面,就表示零点几,你可以把r当小数点看待

例如22r0,就是22.0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5W功率
0.22Ω阻值
±10%误差‌

回答的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r在前面,就表示零点几,你可以把r当小数点看待

例如22r0,就是22.0的意思 ...

谢谢解答,还以为是22K

网友:
这个是接在功放管和扬声器之间的电阻吧,大了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r在前面,就表示零点几,你可以把r当小数点看待

例如22r0,就是22.0的意思 ...

这个是正解

网友C:
这个水平也敢修家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水平也敢修家电?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有啥不敢的

网友:
5瓦水泥无感电阻,0.22欧姆,误差±10%

网友:
应该是5瓦的22K电阻

网友:
5WR22K,最后位的K应该不是单位符号,而是误差代号。

网友:
这鬼子货元件标示是不按套路乱绝来滴。

网友:
这是0.22Ω的大功率电阻,一般接在输出管的发射极上。

网友D:
估计是0.22Ω。

1Ω不像这么个坏法,是不是万用表量没接触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22K吗? 网上查的22j 才是0.22欧, 谢谢

R22K中,R22表示电阻阻值是0.22欧,K表示误差是+-10%,如果是R22J,就表示电阻阻值是0.22欧误差是+-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0.22Ω。

1Ω不像这么个坏法,是不是万用表量没接触好。

万用表量了好多次都是1欧多点,应该是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