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9元的儿童电话手表

楼主(2025-04-16):
.硬件方案如下所示
红色框:MT6261MA,一种功能丰富、功能非常强大的用于高端GSM/GPRS能力的单芯片解决方案,这款IC可以满足了儿童电话手表的基本功能需求;
黄色框:HS8225L是一款完整的CMOS高功率,高效率发射模块,适用于低成本四频TX(GSM850 / EGSM900 / DCS1800 / PCS1900)/双频RX GSM /GPRS手机;
绿色框:丝印P20A,充电IC,未找到对应型号;
蓝色框:Touch IC,具体型号未知,丝印看不清;

.

网友A:
上次几块钱弄的那个带二维码的还在吃灰

网友B:
这种电话手表很好,给小孩的玩具,还可以跟踪位置,不怕小孩走丢了。

网友C:
如此复杂的设备9块钱。一个塑料壳加几条金属条的插座,卖好几十。真是看不懂。

网友:
哪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此复杂的设备9块钱。一个塑料壳加几条金属条的插座,卖好几十。真是看不懂。 ...

这个的正常售价肯定不是9块钱吧

网友D:
换张SIM卡,还能打电话或定位吗?

网友:
售价这么便宜,用料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应该不是正常价格,难道是库存品倾销?

网友:
科一,两千元的比起来就简单多了,还能定位,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张SIM卡,还能打电话或定位吗?

你以为是玩具?定位不一定都带,电话功能那是必须的

网友:
赚的是流量卡的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几块钱弄的那个带二维码的还在吃灰

同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此复杂的设备9块钱。一个塑料壳加几条金属条的插座,卖好几十。真是看不懂。 ...

没什么看不懂的,就赚你充值的话费

网友:
GSM /GPRS现在只有移动还有网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话手表很好,给小孩的玩具,还可以跟踪位置,不怕小孩走丢了。

这种靠基站定位的手表,误差可以达到2公里。。有什么用?

网友:
9元的电话手表,没想到并非小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