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瓷砖为何会脱落,脱落后该如何修复?

楼主(2025-04-16):
各位家中是否也发生过瓷砖脱落的情况?

你们怎么把瓷砖贴回去的?

网友:
买点瓷砖胶粘上就行。

网友:
现在贴瓷片很多都是打胶的!

网友:
直接用玻璃胶或结构胶!

网友A:
以前的泡水砖水泥砂浆能渗透进去,砖裂了都掉不下来,现在的全瓷砖密度太大,不吸水,水泥砂浆没法渗透到砖里所以贴不住,上墙常见都是用背胶,既然是胶就会老化

网友:
还有一种干挂工艺

网友:
结构胶或者玻璃胶粘上就是了,热胀冷缩或者是震动都可能会脱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泡水砖水泥砂浆能渗透进去,砖裂了都掉不下来,现在的全瓷砖密度太大,不吸水,水泥砂浆没法渗透到砖 ...

正解,贴砖时师傅都会给瓷砖泡水

网友:
踢脚线位置,这么小块怎么弄都行,没水泥没胶水就直接打孔装螺丝

网友:
小面积瓷砖脱落维修,玻璃胶粘上就行。

网友:
红包撸铸工胶,糊上

网友:
买点石胶粘一下,如果觉得麻烦直接用AB胶

网友:
脱落一小块,连起一大片。头疼

网友:
粘瓷砖的水泥是有年限寿命的,而且,工人在粘时水泥搅拌不均匀或粘贴不认真的,过一段时间后瓷砖就会脱落。还好,只脱落了那么一点,好弄:可带个塑料口袋去到附近有门面或房屋装修的地方去讨要点对方混合好的水泥浆回家,自己像玩泥巴一样用水泥沙浆将瓷砖还原粘贴好即可。

网友:
结构胶来点也行,

网友:
最稳的方法就是上水泥后,再打一个孔拧上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贴砖时师傅都会给瓷砖泡水

现在的砖不需要泡水了,扔水里也不吸水,所以墙砖难贴

网友:
5楼说的是现实情况,建议打点玻璃胶粘上。

网友:
各位注意到一个问题没,这种脱落现象一般多发生在墙面的转角位置。原因说出来各位可能会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位置的砖都是有一个边要切个45度的(这道工序一般都是用云石机手工现切)。脱落的原因就是施工师傅切完没清理附着在砖背面的粉尘,带着粉尘就直接上水泥浆了,这样在砖和水泥浆之间就形成了一层隔层从而影响了瓷砖上墙后的牢固度。

再说补救贴回去,像楼主这种情况不牵扯上下左右要平齐,结构胶薄薄一层然后贴回去就可以了。要点就是在贴好后要用个稍重的东西斜靠顶住砖使其别移位或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泡水砖水泥砂浆能渗透进去,砖裂了都掉不下来,现在的全瓷砖密度太大,不吸水,水泥砂浆没法渗透到砖 ...

之前贴瓷砖也是用胶,不是用水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