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风扇除灰,加润滑脂了,为何还是有噪音?

楼主(2025-04-16):
噪音小了一些,但是还是有些明显,

为何不是噪音显著降低?

网友:
除尘是散热,但老化终归有点的吧。

网友A:
又是只有一张图,你这个土豪,快去买一个新风扇,带两个滚珠轴承的,别买这种轴套的;;;或者最好搞个水冷系统,你的风扇就不用了,那就安静多了。

网友:
响了才加润滑脂,轴已经磨损了,救不回来的,多少还是会有点声音

网友:
笔记本散热风扇,需要清洗扇叶,风道除尘,轴承加油,不能加缝纫机油之类的轻质油,要加那种像食用油粘稠度的机油或非常稀的润滑脂

网友B:
拿到中午的CBD核心区去听听,就没有噪音了

网友:
要加机油,油要慢慢渗透到粉末轴承内。

网友:
老化 老化  老化

网友:
如果加油就能解决全部问题,那么新的风扇卖给谁

网友C:
轴孔实际已经变成椭圆形了, 用很稠的润滑脂还好, 用润滑油的话抖动的噪音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到中午的CBD核心区去听听,就没有噪音了

楼主的环境太幽静了

网友:
这是磨掉了吧,

网友:
风扇老化了,轴套磨损,动平衡不稳,

网友:
楼主的办公环境太安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轴孔实际已经变成椭圆形了, 用很稠的润滑脂还好, 用润滑油的话抖动的噪音少不了. ...

转动部分不可能做到绝对不偏心,所以,转动过程中轴要磨扁,轴承孔要被磨大,噪音就逐渐大了。噪音来自于转动抖动和摩擦,加油只起润滑作用,能够减小部分摩擦噪音,但不可能减小抖动噪音,所以,噪音还是有,不可避免。

网友:
直接换新看看再有没有噪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动部分不可能做到绝对不偏心,所以,转动过程中轴要磨扁,轴承孔要被磨大,噪音就逐渐大了。噪音来自于 ...

加油的时间太晚,磨损大了,后面加油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孔实际已经变成椭圆形了, 用很稠的润滑脂还好, 用润滑油的话抖动的噪音少不了. ...

用的电机润滑脂啊,还是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只有一张图,你这个土豪,快去买一个新风扇,带两个滚珠轴承的,别买这种轴套的;;;或者最好搞个水冷 ...

笔记本电脑风扇是不是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只有一张图,你这个土豪,快去买一个新风扇,带两个滚珠轴承的,别买这种轴套的;;;或者最好搞个水冷 ...

笔记本电脑散热一般是油压轴承,不会用滚珠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