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 正泰NCK3-25/2 空调专用交流接触器

楼主(2025-04-16):
各种参数

线圈是220V。

2组触点并联的,

外观

烧坏的线圈,

静铁心,线圈。

动、静铁心。

黄铜,银触点。

大聚会。

谢谢欣赏。

网友:
这么小,自动控制吗

网友:
线圈都烧糊了?

网友:
这线圈一般不过压很少烧呀,这都成碳了

网友:
估计是铝线圈

网友:
交流接触器的吸合线圈,大部分是铜的大型的就不知道了,小型的还没发现铝线的收合线圈。

网友:
正泰的东西做工不错

网友:
线圈怎么烧的?

网友:
线圈这是接到高电压了?

网友:
这个没见到灭弧措施

网友:
头次听说还有空调专用接触器,线圈重绕一下吧。

网友:
是铝线线圈吗?

网友:
糊了就拆解,估计是电流大了

网友:
怕是衔铁没吸合到位,卡住了

网友:
烧了烧了烧了

网友:
触点看起来不错

网友:
触点没烧,线圈烧了

好奇怪。。。。。。。。。。。鸟

网友:
老空调用的现在不用了,这种东西我还是信国外的国内的质量不行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接触器 铁芯吸合不严,就会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