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玻璃给石子伤到了 还能不能补救啊?

楼主(2025-04-16):
(图片)

网友:
以我之前遇到的经验,因为内部应力,裂纹会不断的扩大。有一个办法是针对一个裂纹的,就是在裂纹扩展的方向上打一个圆孔,消除应力。但是你这个太阳花一样的裂纹,不可能打一圈孔吧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这种补救不了了,只能换了

网友:
去汽车玻璃店,有那种打孔注胶的,能减缓玻璃裂纹继续延伸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没有什么不能修

网友:
可以修复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有点难处理,不知道玻璃修复液能不能搞定,估计够呛。我的车玻璃被雨刷支架砸碎了,是内层玻璃裂了,表面一层完好的。刚好在最底部,一开始是横向小裂纹,后来逐渐贯穿性裂了。好在一点不影响视线,也是很老的车了,懒得换了。

网友:
别想了,换新的吧...

二○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网友:
有种胶,专门对付汽车玻璃的,里外裂纹上刷点,还能用,不加长跑纹。

网友:
可以修 但是会不会扩散就不知道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楼主买的起车,换一块玻璃,那是小意思;免得路上跑着跑着,突然炸裂了,伤到人,还好现在都是钢化带夹胶的多层玻璃,安全系数很高,但是还是换新的吧,免得有安全隐患。

网友:
用无影胶,等到你忍受不住了再换玻璃

网友:
这个是可以补救的,我的比你这严重多了,也是石子崩的,一个圆形的,然后还裂了一长条,你这个简单。

用UV胶点上去,然后用紫外灯照一会就行了。注意之后这一块不要接触酒精就行。

我的已经快一年了,裂纹没有加长的迹象。

我的车前档玻璃换一块要几千,现在消费降级,能省就省点吧。

另外,这个也不影响车辆年检,人家当时也只是问了一下,没有为难。

网友:
甭管他,不跑高速,观察着,只要裂纹不扩大没事

网友:
先观察,避免突然的冷热交替,如果没扩散到整体的一半,就不需要换。

网友:
有那种往里面灌胶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不用管他,等到忍无可忍时换掉,现在车玻璃也不算贵

网友:
如果被伤的玻璃不在驾驶台前方,是在其它位置就没大问题:用玻璃胶灌注在洞眼处,然后面上两边均用透明胶粘上,再在透明胶面上找一动画之类很美观很好看的图片贴上即可遮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