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外水平仪拆修求教

楼主(2025-04-16):
放久了,一通电就报蜂鸣五线全亮按键没反应,然后四线全亮,拆开看一颗

螺丝卡住,螺丝取出后,不响了,却只亮两线了,按键没反应。一通电直接亮两线。求救

楼主:
最便宜新的也没多少,耐何没钱

网友A:
一直也想搞个这东西,但总感觉太贵,还是用个塑料水管来的便宜。

这东西好神奇,不知道什么原理自动调整到水平。难道也是靠重锤吗?不懂

网友:
检查一下按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也想搞个这东西,但总感觉太贵,还是用个塑料水管来的便宜。

这东西好神奇,不知道什么原理自动调整到 ...

靠重锤的,内里有微调螺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靠重锤的,内里有微调螺丝。

最开始以为也是有个水泡手动调节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以为也是有个水泡手动调节水平

最开始以为也是有个水泡手动调节水平

楼主:
按键几个都按了没反应

楼主:
清理了,没用

网友C:
我认为你把漆包线扯断了,那玩意要眼神好才看得清

网友:
话说水平仪,这玩意真没几个看得上眼的,基本都是垃圾货,要不线太粗,要不亮度不行,要不精度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你把漆包线扯断了,那玩意要眼神好才看得清

应该就是把洗线弄断了!

网友D:
取螺丝把细线搞断了

楼主:
也没断呀,看着全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螺丝把细线搞断了

我再认真看看

网友:
里面有很细的漆包线

网友:
线没断的话,就是主板坏了

楼主:
嗯,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玩意,真不是红外线的
红外线属于不可见光,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