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又双叒叕翻车了-小爱音箱触屏版LX04暴力改TYPE-C接口

楼主(2025-04-16):
上次我给一个小爱音箱触屏版LX04加装了DC口,很多坛友说容易送走,那今天就改TYPE-C吧:
这是改之前的:

拆开后盖,拆下主板:

懒得动风枪,那就暴力拆MicroUSB吧,用斜口钳蛮横的拆下来:

看看细节,还好没有伤到主板:

翻出一枚TYPE-C母座接口板:

拆掉乱七八糟的元件,然后打磨后盖MicroUSB的口,使TYPE-C接口能放下,焊线打胶固定:

看看成品的样子,还行,80分吧:

上电试机,卧槽,翻车了,不支持CC线供电了,应该是把下拉电阻给弄掉了,算了不折腾了,已经打胶了,拆不了了。
普通A-C线还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给79分,扣的那1分是给下拉电阻报仇的

网友A:
CC下拉电阻在你那颗料板上...

二○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网友B:
哈哈哈哈,老司机也会忘记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下拉电阻在你那颗料板上...

我知道啊,开始我还试过了正常才打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老司机也会忘记下拉电阻

不是忘记,是在板上太小估计给碰掉了。

网友:
CC线那么复杂?不是直接两端直连?

网友C:
原板能用直接用原板,裁剪不当容易把下拉电阻整掉。

网友D:
鲍师傅暴力被爆装备了。。。话说你怎么那么多TC口的小板啊

网友E:
都爱折腾啊,接口一不合适就换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板能用直接用原板,裁剪不当容易把下拉电阻整掉。

原来的接口接触不良,经常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鲍师傅暴力被爆装备了。。。话说你怎么那么多TC口的小板啊

当初9.9买了20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爱折腾啊,接口一不合适就换C口

换,必须换,人家指定要换,我能不给换吗?

网友F:
还是粗心大意的问题,楼主你静不下心来弄,最近在想啥

网友G:
A-C线能用就行

网友:
好好的东西,给折腾成这样,感觉没什么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粗心大意的问题,楼主你静不下心来弄,最近在想啥

你猜猜看,我在想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A-C线能用就行

对,A-C线能用就行。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能加块锂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