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联想的电脑电源适配器(台达:ADP-120ZB BB)

楼主(2025-04-16):
之前公司淘回来的几个一体机给妹妹一个,结果前段时间说是不能开机了,今天去看下是电源坏了,回来再找个给她,这个拆开看看吧,谁说的小绿毛巾包着摔就能无损打开的,给我站粗来,你看把电源摔成啥样了,唉,碎了一地。从拆开图片来看应该是某个芯片烧了,无所谓了我有的是电源,换一个就行了,什么?接口不一样?剪了重新接一下就好了,平淡枯燥切乏味。感谢观看。

网友A:
正品无疑...

二○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日系电解电容:尼吉康、红宝石………正品,小寨厂是不舍得下料用日系电容的,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无疑...

和电脑一块拉回来的肯定是正品,就是摔的稀碎。

网友B:
芯片爆了只能换一个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爆了只能换一个电源适配器

19V电源拆机二手海鲜货,咸鱼上边很多的。

  价格也不贵。

网友:
这个怎么能摔呢,用小绿毛巾包住后要拿榔头敲超声波焊接的边缘,基本上可以无损,但也保不准焊得特别牢的,还是会破。

网友:
台达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貌似主控芯片炸了。

网友:
不一定能修好了

网友C:
接头处搞个热缩管就美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头处搞个热缩管就美观多了

直到看到你的评论我才发现我特么有热缩管啊,我为啥不用,啊啊啊啊,算了,谁天天盯着电线看。

网友:
好像没有主动pfc

网友:
方法不对不要乱说,毛巾包好用锤子顺着接缝砸

网友:
我以为修好了?其实换了一个。

网友:
手艺真高,正品

网友:
控制芯片挂了基本也就废了,电容可再利用

网友:
z这东西修理还不如直接买个省事

网友:
开壳不要硬摔,搞不好会把高频变压器磁芯给摔裂了,或者把元件引脚弄松动了。俺一般用大号裁纸刀刀片,刀刃沿着外壳上下盖的贴合缝隙插进去(不是用刀尖插入,而是刀刃整条边对准缝隙整条边,贴紧压上去),然后用锤子敲打刀片背面,随着一声清脆的塑料裂开声响,在刀刃被敲进去的同时,外壳这条边也被刀刃给挤开了一条缝,算是真的分离了。其他几条边如法炮制,最后就可以开壳了。只要掌握好锤子的力度,可以做到无损开壳。
修好电源后把上下盖重新扣好,用注射器装氯仿液体,针头沿着缝隙一路走一路轻轻挤压,把氯仿注射到缝隙里(微量即可,切勿注入太多,若氯仿流出缝隙之外,外壳就破相了!),等一会儿外壳就粘好了,且不容易看出有拆卸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