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西门子 plc 损坏,奇怪的故障。折腾了一天。

楼主(2025-04-16):
200smart plc 。连接 脉冲控制 两个伺服 ,还有其他若干 io 开关。

交付给客户的时候有个奇怪的故障,但是不影响使用 ::伺服回零的时候莫名其妙启动后正转。程序要求是启动后反转,接触到原点开关后 正转,离开原点开关的瞬间 标记为 零点位置。

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断电重启,基本可以解决。客户也好说话,就这样用着。

客户有一个多月没有使用。这次开机发现伺服回零不动作。重启 后偶尔有动作,成功率 10% 左右。

开始以为自己的代码有问题,毕竟交付的时候回零就偶尔启动正转回零。这次有时间了,好好检查一下问题。结果,代码检查三回,没有看到有啥问题,

重新写一段程序,只有 伺服 回零 代码,别的全部删除,发现伺服回零代码可以正常运行了。由此可见是 代码问题,继续检查代码,又是三遍,没有发现问题。

天都黑了,心里焦灼万分 啊,

反复测试伺服回零,不成功,报错 代码 18 (无原点信号)大哥,电机都不懂,怎么可能有原点信号。再次测试,发现无错误代码,电机也不动。

再次使用 单独代码(只有伺服回零)发现又正常,多次测试回零,一会行一会儿不行,也不报错误代码,电机也不动。看来  plc  有问题。

幸亏手头有个plc ,换上去,使用最初的完整代码,一切正常。反复回零 几十次,一切正常。

原来是plc 硬件故障。如果只使用 io 模式,估计问题不大,如果使用伺服就不行了。

哎呦,光检查程序代码用了一天,头都要冒烟了。弄了半天是硬件故障。头一回遇到。

头一回。终身难忘。。

网友A:
PLC是二手的吧,里面输出的光耦可能换过,换的不对或者光耦本身有损耗

网友:
高手呀,咱只会国产的,讨厌用三菱的,西门子完全不会。比较习惯汇川的h5u或者AM系列可以用文本写。用梯形图的也能写,不过写的比较难受。另外非常讨厌台达的。

网友:
西门子的plc质量还是很硬的

网友:
晕,软硬件结合的东西。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听说会用西门子PLC的都是大神,不知道是不是真有的。我只用过三菱、松下、欧姆龙、基恩士、安川

网友C:
PLC一般不会坏,工控里都用十几二十年不用管的...

二○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是二手的吧,里面输出的光耦可能换过,换的不对或者光耦本身有损耗

系统位置都无变化,不是光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一般不会坏,工控里都用十几二十年不用管的...

搞了十几年,第一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会用西门子PLC的都是大神,不知道是不是真有的。我只用过三菱、松下、欧姆龙、基恩士、安川 ...

比小白强一点,高手称不上。

网友D:
上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

网友:
排障是很麻烦啊

网友:
会修PLC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

无输出。程序不报错。

网友:
这种故障最让人头疼,没有耐心的人真干不了这个,给楼主点个赞,厉害

网友:
「……交付给客户的时候有个奇怪的故障……断电重启基本可以解决……一个多月没有使用这次开机发现……」
听起来像线头接触不良、线缆折断之类。
又或是PLC内电源劣化、供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