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樱桃键盘接口掉焊盘--请教维修方案

楼主(2025-04-16):
今天看南觞若大神的补点教程很受启发

想到有个朋友送的樱桃矮轴键盘,
接口被戳掉了
尝试补焊,又把焊盘弄掉了

我以前没学过焊接技术,
用的简单T12旋钮都温度都没标定
又不懂控制温度和时间
买了个带线C口母座(线不太好),
焊了几次没成功就放起来了

最近把T12烙铁升级程数显的了,
打算好好学习焊接,

结合上面的补点方法,再向版友请教维修方案,

有了方案再修修看,
这么好的键盘不修可惜了

楼主:
后来找同事修好了
我一开始的维修思路就是错的
我只想到把线接在已掉焊盘的4个孔上
(实际上不吃锡,线头固定不好)
同事的维修思路是先把线固定好,
再找和这4个焊盘连接的焊点,把线头飞在上面。
最后用板子上最大的孔(钢板接地孔)穿带皮导线,固定好线,再把4个线头分别焊接在和这4个焊盘相连的焊点上

网友A:
应该飞线可以修好吧,
说道机械键盘,家里还有个樱桃3800黑轴吧,久不用了。坏轴 臭轴,丢一边吃灰了。有需要 出个邮费我送你
我自己用罗技G61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飞线可以修好吧,
说道机械键盘,家里还有个樱桃3800黑轴吧,久不用了。坏轴 臭轴,丢一边吃灰了。有需 ...

给我吧,玩玩

网友:
晚点回去找找看,好像键帽也拆散了。到时候给你打包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飞线可以修好吧,
说道机械键盘,家里还有个樱桃3800黑轴吧,久不用了。坏轴 臭轴,丢一边吃灰了。有需 ...

多谢指教,我没飞线经验
上次买的带线口线不太好也没飞成功。
这次考虑是再飞线接c口还是xh端子,
飞的线用多少号线材

网友:
插座用胶水固定后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飞线可以修好吧,
说道机械键盘,家里还有个樱桃3800黑轴吧,久不用了。坏轴 臭轴,丢一边吃灰了。有需 ...

WC!晚来一步,错过了一个亿!

网友:
还真没用过这种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WC!晚来一步,错过了一个亿!

其实还有别的,都不怎么喜欢用了。留着也是占地方,又不值钱。
应该还有一两把杂牌的机械键盘。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搞,把焊点旁边的铜箔刮开,直接飞线就行了,固定插座的两个焊点并没有掉焊盘。最多飞完线再用固化胶或热熔胶固定一下。

网友C:
这个需要一定的焊接技术,对工具要求相对较高。只能多动手练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一定的焊接技术,对工具要求相对较高。只能多动手练习才行

技术不够工具来凑,
红包买了飞线和绿油,
明天到货后实践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不够工具来凑,
红包买了飞线和绿油,
明天到货后实践

你这个好像救不了你的技术,
我介绍个可以救你技术的吧:导电胶,直接免焊接了。
不过这玩意相对来说不能肯定牢固,可以先试试,如果一段时间后脱的话,可以再来一次,然后再外面用热熔胶什么的覆盖粘牢防脱,但注意用可以去掉的胶,免得到时有问题去不掉。
你看看你焊接技术能不能成功吧,失败再试我的不迟。

网友:
有个招适合新手,你在一块废电路板上画好线,然后在画的线上焊好飞线,把线头留出来  然后把废线路板贴到你这个板上,再把线头焊过来  你就不用补焊盘了

网友:
清理焊盘飞线 或 补线用绿油固定,这是基操 慢慢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