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上的18650无法充电了,不知道这个电池怎么坏的

楼主(2025-04-16):
手头一个小手电,使用的是18650充电电池,这个手电一直是给孩子们玩的,这是放置了一段时间,前两天翻出来了,看灯还能亮,只是亮度不怎么样,就想电池应该是没电了,充充电
用一个4056小板外加几个电池盒做这么个简易的充电器充电,正常情况下充电时4056红灯,充满蓝灯,但这个电池放上后蓝灯红灯一起亮,用表测量毫安级别的充电电流,电池电压也是三点几伏特,没到饿死的地步。
换其他电池能够正常充电亮红灯
后来直接搞个USB线,也就是5V直接给电池充电,也没有什么电流,感觉好神奇,电池坏了吗?但还能够放电呢
感觉好像电池里面有个两极管,不进电光出电

手电能亮,但光不强,说明电量不足

充电电流,这个USB小表0.00,0.01跳动

USB电压5.1V左右,没啥毛病,直接这个电压给其他电池直接夹正负极显示0.5多的电流
这是个老NOKIA的充电头,应该是500mA的

这是电池的电压,3.2V,万用表测量也差不多这个电压

网友A:
电解液漏气跑光了,容量不足了

网友B:
所以我常常去回收站 找以前那种厚实的POS机,里面的那节18650容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池内阻大了

网友C:
还是扔了吧,想复活很难的

网友D:
就是4楼说的情况,电池内阻变大了。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一摸一样的电筒,放时间长了,电池就没电了,至于什么原因,还没找到原因,亮度不行,丢在一边了。松下的好电池都不敢用,怕浪费了,留着给好电筒---不锈钢小直,论坛里换的,可惜现在没有了。

网友:
内阻大了,电池也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液漏气跑光了,容量不足了

反正 是没想明白,为什么能放电,充电却是一点电流都没有,两极管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常常去回收站 找以前那种厚实的POS机,里面的那节18650容量还是可以的。 ...

附近没有好的回收站,也想去那溜达溜达

楼主:
不知道具体情况,能放电,虽然电压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扔了吧,想复活很难的

有这个想法,看今天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4楼说的情况,电池内阻变大了。

也有这样的看法,但这个充电电阻是不是也太大了,一点电流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一摸一样的电筒,放时间长了,电池就没电了,至于什么原因,还没找到原因,亮度不行,丢在一边了 ...

这个电筒不好,光线发蓝,我还有另一个手电是百多块钱买的T6,那个发出光线很亮但不刺眼,这个不如那个亮但这个感觉很刺眼

网友:
18650能有5800mah,基本可以确定是虚标山寨电池,本身就没必要留用了。一充就满,说明电池内阻很高了,已经处于报废状态。

网友F:
18650标5800mah,忽悠人的山货无疑,扔了吧。

网友:
锂电都是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650标5800mah,忽悠人的山货无疑,扔了吧。

呜,已经扔了,电池应该是坏掉了

楼主:
这个电池本身就存不多少电,已经扔掉了

网友:
内阻一百多毫欧,也可以用于手电筒照明,但电池容量须要用放电仪测量,电池实际储存容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