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明伟350-24开关电源的维修,附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5-04-16):
坛友不会闪现给了我一块明伟350W24V电源裸板,说这块板子先是好的,无意间短接了一下就停摆了,他不会修,也没有时间。就寄给了我。我退休在家,有时间折腾,也正好打发几天无聊的光阴。

这块板子纯粹就是一块山寨版,功率开关管竟是用的小芯片的13009,这哪能达到350W?
为了理清电路,也为了大家参考,还是先把电路图描出来。

为了大家认清电路,我把推动和PWM部分单独进行了放大,整体那张图元件实在太密集,有些根本就无法走线和标注。
板子上看不出任何烧蚀痕迹,只好上电检测了。
串灯上电,桥堆无电压输出。取消灯泡直插市电,桥堆有电压输出了,但无低压输出。显然半桥没有振荡,经测试是开关管坏了。换了一对同是小芯片的13009,上电试机,指示灯亮了,输出24V电压也正常。这是空载测试,想它既然有350W功率,就决定用大灯泡测试一下,大灯泡也才90W,可刚一搭上就听一声炸响,经检查,开关管明显给炸裂。又找了对大芯片13009,原是小芯片的引脚位置,只好另外钻孔。装上试机却没有了动静,细看有一个电阻烧了,是Q2的基极电阻,换上仍然没有动静。经检查,系开关管基极的稳压管坏了,一个开路一个短路。这两个零件,一般的电路上都没有用,干脆就把它卸掉不用。上电试机,指示灯亮了。90W大灯泡也点亮了。没再进行大电流测试,一是怕炸二是没条件。

网友:
楼主退休了,画这图是真有耐心,山寨版能用上这么多的元器件,已经不错了

网友:
原理图, Layout图都描出来了,厉害

网友:
这图画的真漂亮

网友:
佩服楼主两件事,一是太有耐心和毅力了,二是眼神太好了(就年龄而言)。

网友:
画图高手,还老当益壮,佩服佩服。

网友:
手绘电路图真公正牛

网友:
还是半桥结构啊,正品明纬这个系列用的是双管正激的。

网友:
功力深厚  画这个图很费工夫的!

网友:
手绘电路图厉害

网友:
这?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A:
画山寨的图,太浪费你的精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山寨的图,太浪费你的精力了

无话可说,只有佩服!

网友:
向你学习,我也退休了,就没你这份耐心

网友:
是真的有耐心,我感觉楼主可以找个技校或者大专去教课了

网友:
13009的管子吗,正品这个地方用的是MOS管,双管正激的,和电脑电源差不多

网友:
大佬牛掰,手绘图。我看到电路板就蒙圈,无从下手,只会比葫芦画瓢

网友:
天,这手艺,可惜画这电源感觉不值得啊。

网友:
双管正激的,和电脑电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