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绿林铝合金小台钳,主打小巧精致。

楼主(2025-04-16):
绿林铝合金小台钳,主打小巧精致。

焊接的需要,急缺个小台钳,之前想自己做一个 。遇到绿林活动返八元 。就拍了一个。
到货后,观察了一下,对得起价格。

各部分尺寸和重量 。还是够小巧的 ,焊接用途,坏不了。

网友:
还有活动了吗

网友:
没找到车,这是专车啊

网友:
还有吗?我也想要

网友:
丝杠螺母如果也是铝,不能耐久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使用体验不错。

网友:
不好用,只有中间受力,底座的槽间隙太大夹一边活动钳口会斜,夹不住
因为我也有一个

网友:
我买了个塑料的。

网友:
失踪人口回归啊

网友A:
黄裳好久没发帖了,最近在咸鱼看上一款维修家的库存货,也能卡芯片清胶植锡的,不贵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
底坐不够重,容易翻倒,或焊东西时用点力就向前跑了。

网友:
看着质量一般,好在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黄裳好久没发帖了,最近在咸鱼看上一款维修家的库存货,也能卡芯片清胶植锡的,不贵性价比挺高的
。 ...

多钱我也想入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钱我也想入手一个

哈哈哈哈哈,自行搜一下,价格挺适中的说。。

网友:
活动结束了

网友:
铝的啊,挺好,比塑料的好;搞个塑料的便宜,才2元钱一个。

网友:
基本是铸造面直接用,小巧,但精致得加上引号了,这种不锈钢的才算得上精致。

网友:
价格倒是便宜哦

网友:
一份价钱一份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