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也能充燃?幸好没出事!

楼主(2025-04-16):
这款镍氢电池买了有8年,用在鼠标里面,一个月充一次电,放在公司里面用的那种廉价随身冲。最近失业回家了嘛,就用家里这个高档充电器测量一下容量,发现没有标称的2400mah,只有1500左右。开启refresh模式200ma试试看,搞了两天,结果就燃了。幸好当时正在旁边睡午觉,闻到味道了,赶紧用筷子夹出来丢到阳台上。在阳台上喷射2分钟才断气,变成下面这个样子。

充电器当时就不能用了,有一个充电槽烤变形,数字乱闪。心痛了十分钟,拆开检查没有发现元器件有损坏的,用电子清洗剂喷,刷掉各种残留物,重新装好,功能居然恢复了。就是这个槽滑动不流畅了。

现在有心理阴影了,镍氢都这样,要是锂电池,还不得弄出火灾啊。

网友:
充电时,电池正极处短路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搞成锂电模式了…这个电池我的好像也好多年了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成锂电模式了…这个电池我的好像也好多年了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 ...

这个只有楼主知道。

网友:
真吓人,还好人在跟前虚惊一场

网友:
有可能过冲温度升高造成的

网友:
充电器和IC99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楼主知道。

本来打算想弄个这种充电器玩玩,后来了解一下这类充电器每次上电都得重新设置还不能记忆,最后电流档好像最低都是200多毫安起步……看了一圈也就入手了论坛里大佬拆机 评测过的324比较器的倍量4槽,本来我也有这类的充电器,就是都是市电的没有.c口的,倍量那个c口可以白嫖太阳能…

网友:
镍氢也有想不通发火的时候啊……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充电器故障或是识别错误一直给电池充电,造成电池温度超高进而爆燃?

网友:
充电器不合格,过充了

网友C:
镍氢电池鼓胀的气体是不可燃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成锂电模式了…这个电池我的好像也好多年了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 ...

这个充电器很有名,是自动识别电池的。只有磷酸铁锂不能冲,需要拨一下里面的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鼓胀的气体是不可燃的么?

用词不准确,没有火光,就是冒热气,温度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