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72V电动充电器

楼主(2025-04-16):
据说几十元购的,拆机件构成

线路板铜箔受损

3482电源IC

场效应管

可控硅

网友:
看起来用料有点省

网友:
这个很一般啊

网友:
翻新的板子啊

网友:
有时宁愿在小黄鱼买个品牌二手的,应该也比这种要好。

网友:
做工很一般,那个保险断是因为输出正负极反了才烧的吧。

网友:
那铜箔是保险管

网友:
战损成色,直接申请仅退款

网友:
初级两个电阻炸了估计骨干全报销

网友:
买了品牌的吧。这个看起来一般。

网友:
这种好修,就是功率小点,充72的太慢

网友A:
板子一般般,QC标志倒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一般般,QC标志倒是挺多的

板子不知道几手了

转一手贴一张

网友:
可控硅防反接,咋还炸保险铜箔!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

网友:
用料有点省

网友:
这是转了多少道手的板子,翻新的充电器

网友:
做工用料一般的充电器。

网友:
很低档次的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