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芯片参数文件的一些疑问,还请各位解惑下,感谢啦!

楼主(2025-04-16):
关于芯片参数文件的一些疑问

比如
闪迪 05591 512GB , ID是 45,48,9A,B3,7E,6B

在SM2258XT_SNK-BiCS4_PKGT1023A_FWT0910A0的芯片db里面的参数如下
有2种

A134=Sandisk,256Gbit,SDUNCIAMA-0128GB(bics4)(SM2258XT)(CMDD5)(58XT_S1)
Sandisk,256Gbit,SDUNCIAMA-0128GB(bics4)(SM2258XT)(CMDD5)(58XT_S1)=45,48,9A,B3,7E,6B,4,16,1952,0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04,01,1,62,00,0,99,7F,11,0000,A2,00,00,25,25,25,10,00,04,00,00,00,10,1C,06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1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

A137=Sandisk,1Tbit,SDUNCIAMA-0128GB(bics4)(SM2258XT)(CMDD5)
Sandisk,1Tbit,SDUNCIAMA-0128GB(bics4)(SM2258XT)(CMDD5)=45,48,9A,B3,7E,6B,4,16,1952,0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04,01,1,62,00,0,99,7F,11,0000,A2,00,00,25,25,25,10,00,04,00,00,00,10,1C,06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1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

这2种一个是256Gbit,一个是1Tbit,但是后面的参数,一模一样。

那么开卡的时候,我要选择一个,如何选择?

另外,这个芯片在3281N黑片工具Star_SM3281series_V0422里的db是

45,48,9A,B3,7E,6B_0=4550
A4550=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Single_DG)
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Single_DG)=45,48,9A,B3,7E,6B,2,0,12,0,0,7,BC,F0,19,52,1,0,0,60,0,1,1,B7,1,2,1,3,0,FF,0,44,0,,,,,,
A4551=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Single)
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Single)=45,48,9A,B3,7E,6B,2,0,12,0,0,7,BC,F0,19,52,DE,FF,0,60,0,1,1,7,1,2,31,3,0,FF,0,44,0,,,,,,
A4552=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2Ext-intlv)
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2Ext-intlv)=45,48,9A,B3,7E,6B,2,1,12,0,0,7,BC,F0,19,52,0,FF,0,60,0,1,1,B7,1,2,F1,3,0,FF,0,44,0,,,,,,
A4553=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4Ext-intlv)
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4Ext-intlv)=45,48,9A,B3,7E,6B,2,2,12,0,0,7,BC,F0,19,52,0,FF,0,60,0,1,1,B7,9,2,F1,3,0,FF,0,44,0,,,,,,
A4554=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2Plane)
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2Plane)=45,48,9A,B3,7E,6B,2,0,12,1,0,7,BC,F0,19,52,FF,FF,0,60,0,1,1,B1,1,2,F1,3,0,FF,0,44,0,,,,,,
A4555=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2Plane+2Ext-intlv)
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2Plane+2Ext-intlv)=45,48,9A,B3,7E,6B,2,1,12,1,0,7,BC,F0,19,52,0,FF,0,60,0,1,1,B1,1,2,F1,3,0,FF,0,44,0,,,,,,
A4556=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2Plane+4Ext-intlv)
Sandisk,(16KP,1152Page)(3D BiCS4),SDTNAIAMA_H45-128GB(2Plane+4Ext-intlv)=45,48,9A,B3,7E,6B,2,2,12,1,0,7,BC,F0,19,52,0,FF,0,60,0,1,1,B1,9,2,F1,3,0,FF,0,44,0,,,,,,

这里的这么多数据,他到底是指256Gbit的?还是1Tbit的?还是说2种都包括?
为毛2258xt有区分,3281里面不区分。

还望各位给讲讲,谢谢啦!

网友:
我的经验是:
1.只要是相同ID,那么制程是一样的,这个关系到量产工具选择isp、pretest等文件
2.因为有一些不同封装或者说不同品牌公司封装的不同颗粒,会叫不同的内部编号,但ID是一致的,最常见是群联和闪迪,乱七八糟的,经常有同ID的颗粒。
3.后面的数字是一些小参,我目前了解到是和性能有关,也许是跟主控的频率啥的有关系,论坛里我也见过复制高性能的小参到颗粒,以换取更高性能的教程,但以一般理解,超过推荐设置换性能也许有稳定性问题,但这方面信息我没有在论坛里见过。
4.同ID但是不同颗粒(容量不同)这个其实不影响,本质上和1一样的,以前最常见是镁光的颗粒,一堆同ID不同容量的型号,但实际上选哪个都能开。
5.至于为什么有些芯片的固件分的很细,但是有些不分,我猜应该是为了后面的小参,可能有些主控本身性能根本达不到一组相同ID颗粒的最低水平,那就没必要分那么多了。

网友:
有的写的是单CE的容量,有的是总容量,量产时一般随便哪个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