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理丹L102太阳能手摇发电手机充电收音机差拆解

楼主(2025-04-16):
一直想搞个应急收音机,在"鱼塘"里搜了一下大牌机,都要三位数才能拿下,偶然在一机贩子里手里发现了这个机,加运费不足20,于是就拿下了,不过老板描述是坏的,还缺件,心里琢磨了一下于是就有了此贴。。。。。。
开始动手

机器正面,到手少了一个旋钮,看样子是音量兼收音机开关旋钮,通电没任何反应,手摇机器,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晃来晃去。

机器背面,还是一台敬赠机,手摇发电的手柄就折叠在后面,上手旋了几圈,有个指示灯会亮,但就是打不开其它功能。

顶部的光伏发电板,看着比很多计算器上的大一点点。

机器一侧,上面有个旋钮,是收音机波段切换开关。

另一侧是手电筒,还有电源输入输出口,看上去功能很齐全啊。

小心拆开,里面很多飞线,晃来晃去的东西原来是磁棒脱落,是用蜡固定的,我直接上AB胶重新固定了一下,后来发现磁棒上有一根信号线也断了,咨询了一位大师后重新焊接上。

主板全貌,很多线,线与线之间也是用蜡固定。

主板背面,没几颗芯片,好像都是国产芯。

机器内置的电池,很小很小,看来存不了多少电。

还是两节10300锂电池,并联在一起的,都怀孕了。

有点惨不忍睹,后面找了一块合适的薄膜锂电换上就能存电了。

太阳能电池,万用表量了一下,还能工作,哈哈。

手摇发电的核心部件。

变速齿轮,里面还是无刷的,看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这块区域是电源部分,光伏,手摇,充放电都在这块区域处理。

W34063芯片特写。

扬声器驱动芯片D2822,我想应该可以同TDA2822替换。

还有这颗收音机芯片CD2003GB应该也能用TA2003替换。

拆完打理手工后的模样。
机器不通电,就是因为里面的切换开关氧化失灵所致,换了电池,加了一个旋钮,OK了。哈哈

网友:
楼主发的图哪?

网友A:
东西全了,究等世界末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全了,究等世界末日啦

网友:
这点太阳能板

网友:
有点意思,末日神器,值得拥有

网友:
手摇发电不知道摇多久才够听1小时

网友:
用上这样电池也是后期的款了

网友:
等世界末日

网友:
存不了多少电  鸡肋

网友:
偶尔听听收音机还是不 错的

网友:
这内部做工真是一般般啊,是不是这种类型的应急发电收音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
备战备荒,楼主只差压缩饼干和瓶装水了。

网友:
末日来临时,没有电没有太阳,这个大有可为!

网友:
再也不怕停电了,野外生存用的上。

网友:
强磁无刷发电机不错,换新的电池,修理下开关试试。

网友:
这是末日装备,

网友:
无刷电机不错,寿命很长

网友:
有点纯手工的产品,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