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比许老师电桥更牛逼的电桥,为什么没人仿制?

楼主(2025-04-16):
国外Elektor Magazine杂志2013年发表的一款0.05%高精度电桥,看上去非常牛逼,但是国内好像没看到有几个人仿制,是什么原因?把它的原理搞明白了是不是就可以设计出比许老师更牛逼的电桥了?
https://www.elektormagazine.com/labs/500-ppm-lcr-meter-110758
PDF下载:https://wwwy.lanzouq.com/b0fpf2acf  密码:gun9

楼主:
想看全套几期杂志内容的可以自行想办法到这个网址下载,按文章发表年月找对应的PDF文件:
https://ia801702.us.archive.org/19/items/ElektorMagazine/
源代码在这个帖子里爬楼找: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sg200068/#msg200068

网友A:
DIY仪表不是精度越高越好,还要考虑成本,元件购买难度,制做难度等等。
许老师做LCR,对大多数业务爱好者来说,精度够用,元件易于购买,多数元件都是直插的焊起来容易,制做难度也不太大。
有一点我觉得不太好,就是校准操作过于复杂。不过这对很多人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系统里有默认校正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仪表不是精度越高越好,还要考虑成本,元件购买难度,制做难度等等。
许老师做LCR,对大多数业务爱好者 ...

有道理,精度高了成本就高了,不利于DIY,但是可以考虑把贵的元件换一换,换成便宜的,不知道精度还能否保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精度高了成本就高了,不利于DIY,但是可以考虑把贵的元件换一换,换成便宜的,不知道精度还能否 ...

不是想换就能换的,比如有的方案用了仪放,这东西就那几家国外大厂能生产,价格很贵,想省钱除了买拆机件没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想换就能换的,比如有的方案用了仪放,这东西就那几家国外大厂能生产,价格很贵,想省钱除了买拆机件 ...

例如用许老师的便宜三运放方式代替仪表放大器,对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用许老师的便宜三运放方式代替仪表放大器,对精度有影响吗?

他做的是硬件鉴相方案,我了解的想对较少,软件鉴相的我了解多一些。
记得他对运放做过一些筛选和配对,把影响最大程度减小了。
记得有一些高精度电阻他也是用筛选过的低精度电阻代替的,以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做的是硬件鉴相方案,我了解的想对较少,软件鉴相的我了解多一些。
记得他对运放做过一些筛选和配对, ...

上面这个500ppm的电桥据说也是软件鉴相的,你可以研究一下,看看他都是使用了哪些改进精度的秘诀,然后就可以借鉴他的方法用便宜的元件实现类似的精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个500ppm的电桥据说也是软件鉴相的,你可以研究一下,看看他都是使用了哪些改进精度的秘诀,然后就 ...

误差分析太考验基本功了,我之前玩LCR的时候把模电教材里很多公式都自己手工推导过,太费精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分析太考验基本功了,我之前玩LCR的时候把模电教材里很多公式都自己手工推导过,太费精力了。 ...

那完了,我的数学只有小学水平,那些公式啥的根本看不懂,看来想搞明白其中的窍门是比登天还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完了,我的数学只有小学水平,那些公式啥的根本看不懂,看来想搞明白其中的窍门是比登天还难了 ...

这个还也不一定,悟性好可能就不用像我这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也不一定,悟性好可能就不用像我这么费劲

这个作者2020年设计了一款更牛逼的2Mhz的电桥,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
https://www.elektormagazine.com/magazine/elektor-159/59096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vmQExQQA3fxtuRYVWn4og 提取码: xu73

网友B:
适合大众的才是好的,价格和性能以及稳定性综合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合大众的才是好的,价格和性能以及稳定性综合考量.

就像众仪那样,把俄版电镊子电路装到电桥壳子里就变成一个高大上的电桥了,价格很便宜只要300多,如果他能抄这个0.05%精度的出来我倒是佩服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像众仪那样,把俄版电镊子电路装到电桥壳子里就变成一个高大上的电桥了,价格很便宜只要300多,如果他 ...

猪猪  上面那个如果仿制资料够全吗
元器件如果能凑齐可以一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猪猪  上面那个如果仿制资料够全吗
元器件如果能凑齐可以一起玩

成本很高的,不建议直接仿制,可以搞透其原理后用其他更便宜的元件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众仪那样,把俄版电镊子电路装到电桥壳子里就变成一个高大上的电桥了,价格很便宜只要300多,如果他 ...

"佩服他"值几个钱?看来你的思想太单纯了呀.................

网友:
高精度往往和成本挂钩的,一是物料成本,而是时间成本。越是复杂的东西越需要严苛的元器件赛选、严苛的PCB布局,或许需要多个版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买一套近似参数的产品或许更便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很高的,不建议直接仿制,可以搞透其原理后用其他更便宜的元件代替 ...

看你这样的思想和众议有区别吗?

网友:
飘过..........赚点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