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纯属偶然-黑胶扩容盘量产记 CBM2099 秒变 2199

楼主(2025-04-16):
如图,友人送“无损车载u盘”一枚

虽印64,吾觉其多半扩容,开chipgenius,看主控,显2099E

开24年软件,并未认,遂逐一开旧版,均未认
晕,本欲放弃,手滑,开黑片工具。。。。。显!

此工具高格后,容量恢复。喜!
又手滑,复开24工具。。。显!
再开chipgenius,竟变2199!!!

真是 无独有偶是手滑,柳暗花明留一手。

楼主:
自带的所谓“高品质音乐”

网友:
黑胶盘大部分只能用UMP量产

网友:
我的黑胶体U盘:

之前用APTool提示GPIO错误(0025),现在再运行提示过期了:

UMPTool根本不认:

网友:
64G变8G,小这么多

网友:
我从外面捡过一个是真64G的,里面有40G的歌,也不是像这种压缩过的歌曲

网友A:
过期了需要去C盘里面删个文件就行了
C:\Windows\SysWOW64\msdev.exe
好像是这个文件来着

网友B:
短接然后直接上UMPTool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期了需要去C盘里面删个文件就行了
C:\Windows\SysWOW64\msdev.exe
好像是这个文件来着 ...

我X,还真可以,不过还是报错:

网友:
几百KB的文件居然还敢自称高品质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然后直接上UMPTool就行

黑胶体咋短接?

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网友C:
屁股后头不是有俩触点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屁股后头不是有俩触点的嘛。。。

是有,但能乱接?

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