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烙铁组装一个大艺A3 15节电池组

楼主(2025-04-16):
上次入了电锤之后,一直想组一个15节的电池,去年砸蛋买了一堆亿纬25P ,清一下库存

前几天买了外壳套件,五月的板子+尼龙壳子,做工还不错,和我之前买的红色电池 一样的配置。
主要和大家交流一下用电烙铁焊接18650的一些小想法(有点焊机的就别笑话我了)

焊接18650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一个60W 大马蹄电烙铁、不锈钢助焊剂、棉签+酒精、电磨或者小刀刮一下正负极

成品,红配绿

套件里面的镍片有点薄,表面走了一趟锡(红色那个电池,我是在镍片外面又加焊了一层铜片,这个绿的我懒的搞了,太麻烦)

背面与电池接触的位置也要点一点锡

下面处理电池,表面打磨一下

烙铁温度够了以后(不用太高,我就调到250摄氏度,但是具体真实温度不知道多少,反正够用了),给电池点上助焊剂

烙铁上锡,然后点到电池上,点完了以后用棉签蘸酒精把电池上的助焊剂擦干净,不然会锈
焊接时间一定要短,基本1秒左右就可以焊一个点,隔10秒钟再焊第二个点让烙铁回回温

下一步就是把镍片往电池上怼,可以用镊子压着镍片,大马蹄蘸上锡,怼上去
依然是要快
焊接完再仔细检查一遍,防止有漏焊的点
难看是难看了点,不过没点焊机,能怎么办呢?~!

用棉签蘸酒精再把焊点擦擦,然后就是装板子了
一定要在注意,烙铁、螺丝刀等金属不要碰到不该碰的地方,不然会噗~看烟花

装机测试,OK

完工,收摊~!

楼主:
焊接的时候,最好带个N95口罩,开窗保证通风
不然那烟雾吸进去也够受的了

最后好像有两张图重了,好像也删不掉,算了,挂着吧

网友A:
换成是我,还真不敢用电烙铁焊,真怕它放烟花

网友B:
我用白嫖的华秋烙铁焊废了:

网友:
就用这些电池就可以组装点焊机电源了

网友C:
楼主威武,我用100w电烙铁停留估计六七秒,花生米那样大砣锡

网友:
不锈钢助焊剂是酸性的,味道很刺鼻,我也焊接过电池,后来还是下决心买点焊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接的时候,最好带个N95口罩,开窗保证通风
不然那烟雾吸进去也够受的了
最后好像有两张图重了,好像也删 ...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之前的车间焊工都是直接焊,烟雾缭绕的没见哪个戴过口罩。

网友E:
没点焊机确实可惜了
我之前组的叠加0.1的铜,总正总负叠加0.2的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白嫖的华秋烙铁焊废了:

大马蹄,每次焊都是点一下就松手,切忌多次焊,越焊锡越多,烙铁头热容越不够
而且,松香是焊不上去的
必须要用那种不锈钢助焊剂
而且,焊完了一定要擦干净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之前的车间焊工都是直接焊,烟雾缭绕的没见哪个戴过口罩。 ...

注意点好,我看工厂里都是有排风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点焊机确实可惜了
我之前组的叠加0.1的铜,总正总负叠加0.2的铜

点焊机肯定是漂亮 稳妥一些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毕竟点焊机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点焊机确实可惜了
我之前组的叠加0.1的铜,总正总负叠加0.2的铜

有点焊机真好...

二○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威武,我用100w电烙铁停留估计六七秒,花生米那样大砣锡

锡化了就松手了
你点那么久说明烙铁头温度没上来
而且太久的话对电池伤害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是我,还真不敢用电烙铁焊,真怕它放烟花

其实,没啥事儿
我电烙铁组了2块大艺电池  还有1块喷雾器电池
掌握好要点,还是挺稳的

网友:
很难焊,要温度和助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机肯定是漂亮 稳妥一些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毕竟点焊机价格不菲

pdd蹲一下。有便携式的锂电池点焊机。70多块。0.2的镀镍的能焊,挺牢的。

网友:
听说用电焊机快捷

网友:
我去年买了20几节21700的电池,没有点焊机,一直放在那里吃灰,前2天在PDD花31.45元买了1个800W的微波炉变压器(这个变压器真的是重,称了一下,有8斤),准备搞个点焊机继续吃灰。

网友:
干这活点焊机省事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