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7100奔图定影组件改良版轴承版

楼主(2025-04-16):
M7100奔图定影组件改良版轴承版有以下特点:
结构与材质优势
和一 万多的中速复印机相似的结构
- 轴承升级:从传统塑料套件改为轴承 ,摩擦力显著减小,传动更顺畅,减少因摩擦阻力大引发的部件磨损、异响问题 ,降低卡纸概率 。
- 加热管改进:采用不易沾粉且耐高温的材质,减少墨粉附着,避免因积粉导致定影不均、打印质量下降,延长使用寿命 。
- 分离爪优化:结构设计改进,提升分离纸张能力,减少纸张粘连、卡纸情况 。
性能提升表现
- 高效稳定:稳定高效定影,快速升温且温度均匀,使墨粉牢固附着纸张,保证打印清晰度和牢固度 ,连续打印稳定性增强 。
- 耐用性佳:优质材料和结构优化,增强整体耐用性,降低故障频率,减少维护和更换成本 。
奔图7100可承受10万页以上打印负荷来算,从一些用户反馈来看,也有使用2年打印22万张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其耐用性。

奔图7100大容量粉盒有- 型号:常见有TO - 400H等 。

- 打印页数:在5%覆盖率下,黑色大容量粉盒打印页数可达8500页左右,相比标准容量粉盒(如1500页 ),能大幅减少更换频率,提升连续打印能力 。

产品优势

- 高性价比:大容量粉盒单页打印成本更低,降低长期使用成本 。

- 耐用性:采用优质碳粉,颗粒均匀,流动性好,可减少打印机部件磨损,延长打印机使用寿命 。

网友:
这个好像是所谓的自主品牌?

二○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网友:
楼主字用的这个颜色是故意让人看不清楚吗

网友A:
别洗了,就是工业垃圾。
定影组件齿轮咬合异响,压根就不是热辊轴套问题,是定影组件固定结构问题。用自润材料做轴套的机器多了去了,也没见几个冷天异响的。
马达上的定影驱动轮和定影热辊上的从动轮排列方式是上下结构,这样定影上方就应该有螺丝或者卡扣固定,防止从动轮逃离。
可惜这工业垃圾的设计师吧螺丝放到了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洗了,就是工业垃圾。
定影组件齿轮咬合异响,压根就不是热辊轴套问题,是定影组件固定结构问题。用自润 ...

加热筒上可以设计两个开口卡环,复印机上经常看到。

网友:
珠海奔图,呵呵,前两年的事,多功能一体机,保修三年,回来用不是修就是在修的路上,向厂家要求保修,就是等当地供应商来修,多次维修不理想,搞到最后投诉到珠海12315,兼报备准备去珠海厂区拉横幅,才极不情愿让广州的代理来修,主板等换了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