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pro2500的m2盘,温度高是不是有故障?55度

楼主(2025-04-16):
pro2500的m2盘,INTEL SSDSCKJF180A5 SATA 180GB,温度高是不是有故障?55度,室温差不多20度,都烫手了。

如果有读写会持续升温,65度了都

网友A:
给你看下我用了六年的东芝固态,73°

网友B:
如果硬盘读写正常,速度正常,温度55度或许不是盘的问题,有可能离cpu或GPU比较近,热量集中导致的温度高。
我的看法是,使用正常的情况下,55度不算高,也不用在意,电子产品的耐热程度比人可高多了,7,8十度一样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下我用了六年的东芝固态,73°

你这个好厉害,不过nvme的也就是温度高,得加散热,我那个是m2 sata协议的,不应该这么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硬盘读写正常,速度正常,温度55度或许不是盘的问题,有可能离cpu或GPU比较近,热量集中导致的温度高。 ...

也是,由他去吧,热死了再说呗

网友:
放心,NVME盘这个温度很正常,就算是2246EN大量读写都能上80度,你这才55度算啥

网友:
不放心的话就加个散热片,拼多多上几块钱一套就能买到,能用。我自己现在用的是十块钱一套的舰灵,室温22,硬盘46

网友:
有条件加个散热片,几块钱那种都能有很大改善
U2的也是一直很热,什么都不干也没低过50度

网友:
intel的SSD,坏了好几个,原来单位服务器都是PRO1500 2500

网友:
才55度 不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你的这个固件是不是LUDi版本的,我的已经出了,记得连续写入应该60读左右,我是改SATA接口用在h81主板上的,借用两张网上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硬盘读写正常,速度正常,温度55度或许不是盘的问题,有可能离cpu或GPU比较近,热量集中导致的温度高。 ...

他那个主控就是SF主控,压缩算法主控,温度高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