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今天拆个车载6碟光驱

楼主(2025-04-16):
车载6CD的光驱部分,已经坏了,选碟和进出机构已经被灰尘卡死。
试了试加载部分正常,至于读碟部分不会试。

然后就把它拆了
选碟机构拆开的散件,好多部件,形状也很复杂

加载和读碟部分拆开的散件

加载动作是那个圆盘带动的各部分,这里也拆开

这个东西损坏的原因不是缺润滑油,而是润滑部分进了灰尘导致机构卡死。
拆着很费劲,机构太复杂,只能保证不损坏部件拆开,装不回去。
不修了,拆完扔垃圾桶。

电路板反面

芯片所在的正面

芯片不多,只有3个,感应开关4个,接口5个有一个是接主机的,还有两个电机是连线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6碟光驱以前是高级影碟机才配有的光驱,现在也很少使用到了。

网友:
就这么拆了扔了,真可惜!

网友:
看楼主视频,赛博朋克既视感,就一个字,爽。

网友:
是汽车音响用的吗?

网友:
太可惜了,这玩意儿收藏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
是车上用的吧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保存了

网友:
科技还是在进步,现在一颗小小的闪存就解决了以前好大一坨的问题

网友A:
三碟旋转盘的以前修过一个,这种重叠式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淘汰的东西了

网友:
高端的机器,让MP3给玩死了,这玩意好像当时就sony能做,有可能记错了,反正没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碟旋转盘的以前修过一个,这种重叠式的还真没见过

那种3碟连放是家用的,可以在播放的时候换不在播放位置的碟。

这玩意是车载的,使用的时候需要先选仓位,然后才能操作对应的那张,而且播放的时候不支持更换其他位置的碟片。

网友:
高端的机器,
6CD的光驱部分

网友:
长见识了,这个应该是车载的

网友:
这要是能装上就是大神了......

网友:
这东西是车载用的还有一个专门的六蝶盒子后来有了车载DVD就淘汰了后来就被MP4淘汰了

网友:
俺拆了也装不回去

网友:
小时候家里有3碟转盘的DVD,看过第一部电影就是《警察故事》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