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YXF-520A USB迷你风扇

楼主(2025-04-16):
       在废品回收站捡到一个迷你风扇,2020年生产,接近5年了。
       直径17.3cm

           底座下面的标签:

           按键及档位:

           按下开关,没有反应。插上充电器,充电电流约50mA,但是指示灯不亮。

          只能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了。

         拆下底座的盖子:

            主控IP6351:

             怎么只有一块芯片?充电芯片呢?

          上网搜索才知道,IP6351 是一款集成升压转换器、锂电池充电管理多功能电源管理芯片,为便携式风扇应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IP6351 的高集成度与丰富功能,使其在应用时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并有效减小整体方案的尺寸,降低 BOM 成本。
        IP6351 集成一个同步升压 DC-DC 转换器。DC-DC 转换器工作在 700KHz,可以支持低成本电感和电容,输出电压为 5V/7V/9V,输出功率为 7W,转换效率 90%。
        IP6351 采用线性充电技术,提供最大1A 充电电流,内置 IC 温度和输入电压智能调节充电电流,可以通过 VSET 设定 4.2、4.3、4.35、4.4V电池。
        IP6351 可支持 5V、7V、9V 三档风速 LED指示。
        IP6351 可以定制关闭照明灯功能。
        IP6351 支持单独电风扇使用。
        IP6351 采用 SOP16 封装。

          电池电压仅1V多点,不知是否损坏。试着用4.5V稳压电源给电池直接充电,待电压升至3V左右,再插上充电器,这下充电指示灯亮了。
          充电大约1个多小时后,电压达到4.2V了,按下开关,电机两端有电压,但是仍然不转动。

         18650电池安装在柱子中:

             拆下4颗固定柱子的螺丝:

            后面还有一颗螺丝:

            取下柱子的后盖:

            取下格栅:

           固定电机的3颗螺丝:

            电机:

           原以为使用的是散热风扇的那种电机,没想到却是这种有刷电机,上面没有标注参数。
         直径31.8mm:

            厚度17.5mm

        测量电机的阻值为∞,难怪不能转动。
        这种电机比较变态,竟有6处固定后盖,用尖嘴钳费了不少时间才拆开,取下后盖,发现换向器上有3条较深的凹槽,明显是被电刷磨出来的,不过那薄薄的电刷竟然损耗不怎么大!

        手头没有这种电机,试着修一下。将电机转子的轴上电钻,用砂纸打磨换向器:

           看看打磨效果,还不错:

        将转子归位,装上后盖,测量电机阻值,10Ω左右。
        按下开关,风扇转起来了。
        就这样先将就用一下,等到电机不行时再来更换。

网友A:
就一18650供电,续航能有一小时不??

网友B:
这种电机风应该也不大
还是那种电池放底盒里的好,可以加多几节进去

网友:
这电机用不了多久又得坏

网友:
有刷不收了

网友:
多功能高集成度芯片IP6351成就了迷你风扇,使得电路大幅简化

网友:
会维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
换上无刷电机,可以长时间使用。

网友:
白捡的,还修好了,就是好,要是无刷的就更好了;摆在桌子上,正好;要想运行时间长,直接搞个充电头,直接供电。

网友:
有刷电机做风扇都用不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18650供电,续航能有一小时不??

一档应该可以,三档肯定不行,9V,500mA以上的电流,功率接近5W了,这种风扇不会用那么好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风应该也不大
还是那种电池放底盒里的好,可以加多几节进去

风还行,感觉比一般的手持风扇的风大一些。

网友(2025-06-19):
我家也有一个坏的,懒得修了,咸鱼淘了几个落地大风扇修好,还是落地大风扇吹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