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买的PD-100W充电器突然有糊味发烫差点起火,幸好人在旁边及时拔掉

楼主(2025-04-16):
拼多多买的充电器突然冒出烧焦糊味,然后用手摸感觉发烫,幸好人在旁边冒着烫伤手风险赶紧拔掉,不然的话差点起火不敢想象

拆开看看是什么原因

这个充电头没有厂名厂址,只标了上面这些东西

这里有个地方烧黑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看起来用料做工都还行,不是最低端那种

网友:
型号:PD-100W   不是 100W,充电器我基本上只用原厂的

网友:
充电器只用原厂的,绝对不用网上买的。

网友:
发财电容坏了?拆掉再通电看看

网友A:
用料做工都还行,
输出小板应该是修过的吧,连接处的焊点那么黑

网友:
少了一个贴片电容

网友:
元器件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做工都还行,
输出小板应该是修过的吧,连接处的焊点那么黑

之前没拆开过,可能拼多多上就是这种返修的?

网友:
强电的敢拼夕夕,真勇士。数据线之类无所谓

网友:
PDD是无下限的,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网友:
副边反馈,用了固态电容,还有滤波电感,做工和成本都比较高的,算不错的电源了

网友:
我的手机就是这么坏的。花了300块才修起来。再不用杂牌充电器了。

网友:
虽然元件多好复杂的样子,但看元件焊接做工差,渣货不敢用

网友:
三无产品吗

网友:
这种MLCC电容容易短路
翘掉或者换一个

网友:
着是个正经的充电器返修后就进了多多吧

网友:
杂牌充电器烧手机信不信?

网友:
PDD上的你也敢用

网友:
这个在杂牌里算是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