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两个同一故障的雅迪72V电动车充电器(DMQS7230-01)

楼主(2025-04-16):
到手里面已经一段时间了,补焊后拿回去试过,说绿灯亮不充电,当时估计是防反接的可控硅或者相关电路故障。
然后拖到最近几天,有空了才用电容和电吹风做负载测试,目前测试是正常的

两个都得西普尔代工,为了区别,第一个到手的叫1号,后到那个叫2号

反面就这个互感线圈引脚烧断导致通电无反应

没经验也没有上坛里搜索(主要是心疼M币),没卸下隐藏螺丝就硬撬,导致下方一个二极管被撬烂

隐约看到丝印:W9,不然这个板子估计要做废板

看看单片机型号

机缘巧合下,另一个朋友相差半年左右买的相同车型,充电器也炸了,也是相同的位置

同一个引脚

前面是上次弄好后能亮绿灯,但是不充电
所以才有了这次清胶,看看防反接相关电路。下面这张是1号,后换的黑色二极管

这张是2号,原装的红色二极管

大概画了一下,没有用多年前的DB3电路。两款的电路有细微差别
1号的还通过一个二极管去到单片机,电源接的是整流后的辅助电源。
2号省一点,电源接的辅助绕组再经过一个整流二极管直接进去

上图下边的数据分别是电吹风的3档各电阻,电吹风接上充电器的输出端,用一个400V的电容从一个杂牌60V充电器上充电,
然后碰一下接有电吹风的输出端那里(千万注意区分正负极!!!),就可以开启带有防反接的电压输出
小档电吹风转,但阻值大,充电器都只亮绿灯
中档绿灯转红灯,
最大的那档已经没有意义,大家有需要可以换算电流

统一回复一下关于清胶:这个胶不是环氧树脂那种硬胶,要是用那种胶灌封的话可以直接丢。这种胶有种类似硅胶的感觉,软软的,用指甲可以抠掉,有种难闻的味道,不知道这是不是用再生塑料混合胶水搞出来的胶,但确实粘的牢,我这手法几乎没可能完整拆下背板。
现在才想到,既然原装的是灌封胶水,搞好后应该给上绿油后再给人家,那样保险点,没想到那么多

网友:
有胶太麻烦

网友:
清理胶是大工程,不如买新的,或者去按斤称电路板

网友:
清理胶是大工程

网友:
技术不 错,这种灌胶的板子不容易清理

网友:
清胶太头疼了啊

网友:
一模一样就是通病

网友:
看起来像引脚虚焊,过热打火烧的。

网友:
有胶的散热和防震好,但是维修确实要花点功夫清理。

网友:
我还遇到一个坏风扇的,充电10分钟就保护了,还以为板子坏了

网友:
看见这种灌胶的果断就放弃了。

网友:
这种灌胶的不好修呀!!!

网友:
这种能清理干净的胶其实还好,还有一种是粉状的,那个想要清理干净基本不可能

网友:
这个背板保护做的这么扎实?我以为是渣土

网友:
要是灌环氧树脂就可以增加GDP了

网友:
灌胶电源维修清胶比较费工夫

网友:
看样子是不是脱焊了

网友:
看上去共模电感的材质是不是不好,四个焊点都让人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