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的线性问题

楼主(2025-04-17):
最近这表在论坛上的热度好像过了气。
前两天有个朋友想搞个小表,就让他买了这款,收到后让我帮着调调。既然是兄弟的表那么肯定不能糊弄。打算按全量程误差最大1个字搞。拿到后首先得全面测试一下,再定改造方案。结果测试发现这表的线性似乎有比较严重的问题。通常手持万用表ADC的线性误差不应该超过1字。这个表测试下来的线性度表现可能不值得大动干戈。明天就原封不动的还回去吧。
1.00257 x - 2.42857

4.52381×10^-7 x^2 + 0.999857 x - 0.166667 (quadratic)
-2.77778×10^-11 x^3 + 7.02381×10^-7 x^2 + 0.999302 x - 1.07835×10^-12 (cubic)

作为基准的电阻箱的精度有保障

作为对比的136b+,虽然以前打磨过但这里只看线性度,足够好的线性度是打磨的前提,这样的线性度才值得花时间去打磨。

网友:
看那屏幕显示就不行

网友A:
看上去还是有规律的,就像算法额外有补偿的样子.

网友:
有没测过其它量程的线性?如6千欧,60千欧。

网友:
其实就天宇是对的,真理就在少数表的显示里

网友B:
个体差异,适当的校准都有区别。还有,实际上这类表,线性好的真不多。可能你觉得这种级别很容易做出线性好的,但实际上厂家做出来的差太多了。哈哈,一般来说,这些国产表,19999和9999很多线性还不错。6开头。。。。。。唉

网友C:
136B 线性打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体差异,适当的校准都有区别。还有,实际上这类表,线性好的真不多。可能你觉得这种级别很容易做出线性好 ...

线性与线性关系不大,就像这个再怎么校也不小于2个字。身体底子不行,再怎么练也成不了运动员。只是这刷新了我对厂家的认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6B 线性打磨不错

用起来不错,只是还是太大了,没有电流档的小表里101和4222做工不错。用起来也可以。这表如果不是软封我说不定就摘下来自己重新设计了

网友D:
我也来测试一下,感觉还能接受啊,但有个问题,就是T21L测量大电阻时,容易被干扰,我每次去按HOLD按键,总会增加1-3个读数,测量4M电阻偶尔会跳到3999,我特意抓拍了一张。

网友:
山猪吃不了细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测试一下,感觉还能接受啊,但有个问题,就是T21L测量大电阻时,容易被干扰,我每次去按HOLD按键, ...

你用线性拟合一下残差看看,线性测试要在同一个量程内。你6MΩ是在60MΩ量程测的。可以找个靠谱的4位半做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是有规律的,就像算法额外有补偿的样子.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还没听说过手持表有二次函数校准的,gmc那个6.5也没听说。另外前面shiyutong坛友的测试初步看起来和我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性与线性关系不大,就像这个再怎么校也不小于2个字。身体底子不行,再怎么练也成不了运动员。只是这刷 ...

适当的校准,可以折中一下,不至于精度顾头不顾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当的校准,可以折中一下,不至于精度顾头不顾腚。

对,因为不是我的表,没好意思大动。
我看你的帖子里写过这个表电压校的是100mV,电阻校了一个100kΩ。因此曾经猜测这表的10MΩ可能精度稍差,其它几个基准电阻可能不错,即使有问题动动10MΩ应该也就差不多了。没想到开始就发现线性就这个样子。在eeprom没搞定之前这表调的意义不大,如果eeprom里有零点补偿通过校准调整斜率残差是2个字左右。1.00306 x - 4.53333 这表是自动量程小于1/10计数的在除最低量程外都看不到。的确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几十块钱的表,不能做太精细的活,太难为它了

网友E:
尽量不要用兆欧档。可以用电压档选取一个量程,测试下ADC线性如何。一般情况下,在超过80%ADC量程的线性,厂家不予保证。

网友:
楼主的帖子编写的很好,每组照片上都配了必要的文字说明,

一看就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前2天论坛内有一帖写的是手持式电桥+内阻表,该贴楼主一顿照片猛发,照片上也没有必要的说明,只有最后总结上了了写了几句。看照片时还要思考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
和0660一样,0660刚出来那会只能校准mv档位,其他dc档位真是靠电阻来,真是稀烂,6字的电阻档只用100k档位建准,线性能好到哪里去,这种芯片也就期待众仪先搞19999线性能好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不要用兆欧档。可以用电压档选取一个量程,测试下ADC线性如何。一般情况下,在超过80%ADC量程的线性, ...

这个电阻测试考察的是表的性能。的确不是单独的adc,但对于这种单片方案单独考察adc对于整体性能只是部分有意义。
线性度是adc的关键指标之一,没听说过超过80%量程就无法保证线性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