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组装936焊台为省几元钱忙活了两晚上

楼主(2025-04-17):
厂里顺了台超大的24伏变压器,纯铜的大铜线。于是淘宝买了主板面板与手柄,发现在

在另外一家的手柄才10元钱
比有有主板的便宜几元钱
于是手柄买了另外一家。买回来发现虽然名字是936手柄。接口也对的上,但没考虑到原主板是1321芯。买回来的是1322发热芯,插上用不了。发热芯只发红,不能调温度

后来忙活了两晚上。找了电路图发现只要把r3改成136欧(我是通过可变电阻调出来的)
r4改成150k就可以调温度了。从小到大可以调,温度越小测量发热丝两端电压越高。到了温度就会灭灯。

网友:
亏大了,再加个十多元可以买个新的用

网友:
为了一把烙铁真是拼了
我用的烙铁是前两年薅羊毛的,一口气买了几把

网友A:
现在diy只能算乐趣,远远没有成品性价比高,还很丑,类似于捡了个网卡结果配置了一台电脑

网友:
手艺不错,直接上高频多好

网友:
为了一小碟醋,包了一大锅饺子

网友B:
变压器好大,用于络铁是百可惜了

网友:
手里有白光的头子,一直忍住不去diy,已经有2台936了。

网友C:
变压器936老铁有啥优势

网友:
花了这些钱,做的又大又笨,不如直接买一个

网友:
做完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好大,用于络铁是百可惜了

其实白光936电流并不小,开机就是顶格跑,原产的板子可控硅用的是NEC AC04D, 936的开机电流就是顶格的4A。  我用4A熔断管测试过直接烧断,由于其是变压器所以稍微超点也没事,只要不是持续4A就可以。

网友:
就是头子好换管够,其他的现在已经没啥优势了。。                      抱歉回复错楼层了,

网友:
使用率不高的话,就及时块钱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936老铁有啥优势

就是头子好换管够,其他的现在已经没啥优势了。。

网友:
手上的936也不能调温 也需要调整2脚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diy只能算乐趣,远远没有成品性价比高,还很丑,类似于捡了个网卡结果配置了一台电脑 ...

确实了,特别是他选的板子。。。单运放双硅的,哎!!!

不过现在也没辙,正品拆机要不品相不好,要吗超贵。  甚至还有的拆机芯片被换掉了,达不到原装效果,最后就是捡了个十兆网卡配个486电脑测试能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