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闪迪32G SD卡 做启动盘做坏了

楼主(2025-04-17):
大神们,这种SD卡被我做系统启动盘做坏了,不能格式化了,但是容量还能识别出来,有救活的机会吗?推荐一款软件,谢谢

网友:
SD卡目前没有办法(或者说对个人而言没有低成本的办法)

网友:
我也是,做系统的时候,坏了。能识别但是不能读写,不能格式化。我感觉是做系统的时候太热,热死了

网友:
检查写保护开关,一般SD卡、TF卡寿命到了都是可读不可写

网友:
PhoenixCard这个软件试一下
记得先备份数据

网友:
换个读卡器,看看能不能低级格式化。

网友:
没售后,一般是直接扔,

网友:
放相机格式化试试

网友A:
只要不是永久写保护状态都能复活的

网友:
我用SM3281AB 做启动U盘也坏了
要重新量产才正常用

网友:
3281  有点意思啊

网友B:
能不能正常读,如果能读不能写,那就是寿命到了,扔了吧。如果不能读不能写,试试Autoformat,创见的官方格式化修复程序。还不行就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正常读,如果能读不能写,那就是寿命到了,扔了吧。如果不能读不能写,试试Autoformat,创见的官方格 ...

奇怪,我明明没写保护,SD卡边上的写保护的位置我也打在不写保护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正常读,如果能读不能写,那就是寿命到了,扔了吧。如果不能读不能写,试试Autoformat,创见的官方格 ...

当u盘存东西是可以的,就是做u盘启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永久写保护状态都能复活的

提示写保护了!没有救了吗?

网友:
多做备份,以防不测

网友:
32G还是算了 一包烟钱

网友:
售后吧,这玩意售后时间老久了

网友:
除非有重要数据,不然折腾这个划不来,容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