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剪断带端子的成品VGA线对接普通vga线缆做延伸用

楼主(2025-04-17):
网上买了根hdmi线穿管铺设在地下,到准备接头时发现商家错发成了vga线,想换线解决为时已晚,因为墙上的出线口被挡在了家具后面,端线只是通过家具最底部的前面板打孔延伸了出来的。
商家说通过hdmi和vga转换头解决,最后他们试验的结果都不理想,无奈只能降级作为普通vga使用。但存在的问题是vga线无法传送音频,且电视端通常没有vga端子。这根费时费力铺设的高清线线基本等于废了。但两应用侧线管已装好,不解线也是浪费,且空着线也不美观,只能用这根vga线凑活充数吧。
线的电脑桌一端本来想通过插接模块延伸到桌上,但考虑到线缆通过插接端子有损耗,干脆直接用成品线剪断一个端接线算了。
说干就干。
过程中发现,成品线虽然看上去很漂亮,但里面的红蓝绿三大主线只是用了铝箔屏蔽层,并没有同轴护套。质量显然比购买的纯线缆低。六根信号线其中有两根与普通线缆的色序不同,变成了白、兰对澄、棕。
对接完成,还没测试是否完美接通,但直感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样搞,有信号干扰吗?

楼主:
肯定有,但所有的屏蔽层都做了最大的恢复,比端子对插效果应该要好。

网友A:
VGA不带音频,还是差点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不带音频,还是差点事的。

不是差一点,高清19+1根线,vga通常3+6根。物理通道上就不是差的一点半点。通过转换那只能是异想天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的很好

哈,这鼓励让心里舒坦了不少~

网友C:
既然头剪掉了,那么直接把HDMI线剪头后重新穿过去好了!
穿不过HDMI,可以穿一根网线,然后用HDMI转RJ45转换器转换,公司里就是用的转换器投屏到户外大屏的,4K视频不知道,但投屏1080P没问题!

网友D:
最好还是换hdmi线

网友E:
不能换根线吗?把新线接到旧线上,然后把旧线拉出来,新线不就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头剪掉了,那么直接把HDMI线剪头后重新穿过去好了!

没法穿了,墙口堵死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换hdmi线

已经是死线了,除非拆家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法穿了,墙口堵死了呀~

有网线不,有直通网线就可以用转换器,空间有限的话可以考虑装投屏软件内网投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换根线吗?把新线接到旧线上,然后把旧线拉出来,新线不就换好了?

穿线口挡在了定制柜后面,难呀

网友:
好用就行,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网线不,有直通网线就可以用转换器,空间有限的话可以考虑装投屏软件内网投屏! ...

说起这点,知道了自己当初考虑的不周全,光想着布放hdmi了,忘记同步布放一根网线了。
现在的结果只有一个,只能采用无线投屏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穿线口挡在了定制柜后面,难呀

两头都挡了吗?家具也是拼装起来的吧?不会是整体打造的吧?

网友F:
哎   美丽的设想   死于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头都挡了吗?家具也是拼装起来的吧?不会是整体打造的吧?

定制的。当时装柜子时忙乱的考虑不周全,师傅们也就图省事,从后背板拖到地面,然后从柜子的最底层板打孔延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   美丽的设想   死于现实

哈哈,想起了那句“要想了解人性,去做一次装修吧”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