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镍氢的好还是镍镉的好?

楼主(2025-04-17):
尺寸问题,没有合适的锂电可以换。

网友:
各有优缺点,镉的皮实。

网友:
镍镉是唯一可以10C放电毫无压力的电池,缺点就是有记忆效应,要好好维护!

网友:
镍镉电池要满充满放啊,现在哪里要这样

网友:
容量镍氢胜。大电流放电镍镉优,记忆效应镍镉要考虑

网友:
口香糖镍氢的好些

网友:
各有优缺点

网友:
单论放电能力,镍铬秒杀镍氢,但其它方面几乎全都完败。
电动工具上,锂电普及之前,好像用的都是镍铬,压根没有镍氢什么事。

网友:
关键是锂电池和镍族电池的充电电路不一样,要换都得换。

网友:
还是镍氢好些

网友:
镍镉电池已经很难买了。动力用是sc?镍氢也在发展,基本上比起镍镉差距很小了,fdk和arts的动力镍氢都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途?????????????

电批,空载2A,拧紧跳动的时候15A

网友:
动力锂电池的驱动电路做的很复杂,镍氢电池不用驱动电路。

网友:
可以通用格氏镍氢电池2000MAH的,15元/节。
也可以用 18650 高倍率的锂电。

网友:
可能还是镍氢的好些吧,现在技术生产的

网友:
不考虑锂电的情况下,动力电池应该用镍镉SC电池,放电电流可达到10C以上,缺点是自放电比较大、记忆效果严重,镍氢正好相反(排除锂电)

网友:
我也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动力镍镉电池还有卖的没淘汰,这玩意用个10年八年的不会完全坏,基本都还能用,锂电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批,空载2A,拧紧跳动的时候15A

搜索 铁锂 航模电池。 不谢。铁锂也有小块的高倍率放电的动力电池,只不过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