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坛友们有用过得伟273的电锤吗?(它的通用款)

楼主(2025-04-17):
本人好几个工具都是得伟18V的,所以想有个电池通用的锂电锤,外出接电不方便处用用。发现鱼市场有在卖仿得伟273的锂电锤,有三脚电池接口(不通用得伟电池),还有四脚五脚通用得伟18V电池的,看表看上去非常接近这应该是仿品了。有用过这种吗!只为了电池能通用,毕竟好的电池包价格高,通用省成本最重要。至于机子的质量,能达到国产水平用用也差不多了,家用量不大的,结构都差不多,除非用液体油的高一档次。现在国产机做得都还行了,得伟们很多也是江苏那边代工的。这个仿品可能也是江苏那边的零部件组装的,裸机350一台。有用过这种吗,如果做工还行可以考虑一下。或有类同的电池通用推荐吗?原装真品有点贵用得少下不了手(用得太少,家里有线电锤有6把),买锂电锤纯属偶救不方便的急,基本都只打12以下的孔,6MM的为主。

网友A:
可以买个便宜点的,增加个电池转换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个便宜点的,增加个电池转换接口。

这种造型也不错。国产那种电池在中间的太丑了。

网友:
得伟全家桶,真的好用,不掉链子,电池通用

网友B:
得伟的冲击机构特别,担心仿的没吃透原理,做得不行,没劲。我用的原厂的,轻巧劲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伟的冲击机构特别,担心仿的没吃透原理,做得不行,没劲。我用的原厂的,轻巧劲足。 ...

看了你的解释我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伟的冲击机构特别,担心仿的没吃透原理,做得不行,没劲。我用的原厂的,轻巧劲足。 ...

哪个型号的。

网友C:
有没有可能这玩意就是真家伙 ,怕品牌方找麻烦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造型也不错。国产那种电池在中间的太丑了。

买个公模的,说实在的,非公模的这种仿品,质量大概率比不过公模,,除非原装供应商卖的配件,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这个你去赌概率也不划算啊,价格差了6倍以上,一换6怎么都不会亏的。

转接座是个好方法,如果嫌弃转接座丑,那通用的牧田、大艺口啊,自己找个尾插和你电池对比研究下,按说18V接口都差不多,大概率尺寸差距不大,很有可能是通过修修补补,换个插脚,人工增材减材技术,用外壳底座改成支持你德伟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这玩意就是真家伙 ,怕品牌方找麻烦 。

开始就这么想的。可不知道有人拆解对比过没。或许就多个插脚抹去商标。

网友:
我家还没有冲击钻。想想用处也不多。

网友:
得伟的电池里边没有保护板的,保护设施在工具里边。你只看仿冒品电锤外观像得伟了,里边是什么也不知道,要是里边也不带保护,今后岂不是会把你的得伟电池都搞坏了?而且350买个仿品裸机也够贵的了,还要冒很大风险,划不来。不如买个便宜的公模无刷电锤,一百多元一电一充可以搞定了,多带一块电池也增加不了多少重量,不行就买18伏的公模轻型无刷电锤,加上电池也不会比仿得伟空机重,打12毫米的孔足以胜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始就这么想的。可不知道有人拆解对比过没。或许就多个插脚抹去商标。 ...

拿真货冒充假货?你把奸商当慈善家了,万分之一的可能也没有。

网友E:
“得伟们很多也是江苏那边代工的” 这话说的,人家得伟是自有工厂 不是代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真货冒充假货?你把奸商当慈善家了,万分之一的可能也没有。

绝对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得伟们很多也是江苏那边代工的” 这话说的,人家得伟是自有工厂 不是代工啊。 ...

还以为国内工厂代工的。想不到自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真货冒充假货?你把奸商当慈善家了,万分之一的可能也没有。

以下纯猜:高仿货么!外壳无限接近,通用零部件从配套厂定或采购通用件。专利纠纷处稍作改动避开法律风险。江苏或永康这些零部件应该是便宜的,但杂货组装品控质量就难说。

鉴于以前救急买过一把博士,非博世(几年前不懂),此博士跟东成有线20型一样,价格到手136。家用打了两三百个孔用下来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纯猜:高仿货么!外壳无限接近,通用零部件从配套厂定或采购通用件。专利纠纷处稍作改动避开法律风险 ...

要是真喜欢得伟的这个外形,买一个也是可以的,毕竟按现在国内的制造水平,性能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虽然比公模的贵一点,省下那点钱也发不了财,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建议买来后还是检查一下电池的保护功能是否完善,如有不足需补足。

网友F:
得伟这款锂电电锤非常好用,我有它的原装货

我的这支是原装货

这是我的得伟全家筒,图中的使用18650电池的原装电池组几乎都出掉了
只留下了一块使用21700的原装20V8Ah的大容量锂电池,用来带吹尘机或热风枪(功率太大了)

现在我的得伟电池是这四块主力,使用聚合物锂电芯的所谓“刀片电池”,得伟原装的非常棒

建议楼主买原装货,虽然贵一些,但是用起来非常省心
您可以想一下,带到工作现场用的时候突然坏掉了,不但心情会非常糟糕,还会耽误很多时间,这都是成本呀
与其买仿品,真不如买带品牌的国产货如威克士大有这些品牌,质量有保证,价格也不贵
仿品因为没有自己的牌子,是不可能有好的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得伟这款锂电电锤非常好用,我有它的原装货

谢谢展示。你都是精品。喜欢用高品质柱状电芯电池,软包的寿命短易鼓包。

东西必定品牌原装的好,用得少才有仿货考虑。

打算还是搞个轻型18V的dch172算了。毕竟家里好多有线电锤了,喜利得TE7C,东成22,博士22(仿货),喜利得te1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