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真的有芯片吗?不太像智商税,可能也是

楼主(2025-04-17):
看似简单问题,就是把来自来两个网络的双绞线,依对应关系并列起来,再接入一个交换机的接口,我认为不可以的,这样推理的话,里面有芯片就不是智商税

但问题的难点是网线的双绞线都是信号线,本身不传递电压,芯片工作是需要供电的,供电哪里来啊?

网友:
里面可能没有芯片

网友:
我认为就是像这样的 成对使用 仅百兆使用 带芯片的没见过

网友:
百兆就没意思了。百兆本来就是4根线。你直接分开用就行

网友A:
要是说有芯片,最多就是一个网变而已,其他就不用想了

网友:
这个是不带芯片的,应该

网友:
原来有个叫闭路电视信号放大器的东西,那个得另外有电源供电才行

楼主:
看了大家的意见,归纳总结

960万这块土地就是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全凭P图,全凭编故事

网友:
估计没有,不信的话解刨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解刨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里面就两个线圈

网友:
里面没有芯片

网友:
要是带芯片,没有地方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说有芯片,最多就是一个网变而已,其他就不用想了

想多了,网变也不可能有,就是硬接的

网友:
想太多不可能有芯片的

网友:
就是弄成4线一组,自己都可以弄的。

网友:
这个20年前就有,三个头子硬接的,只能任意两根线直通,如果第三根线开机就都不通了。
自己也可以改成两路百兆的,压根1分二的线。

网友:
不会有芯片,就是个线头连通器而已

网友:
这个里面有芯片?除非是有分路,还要电

网友:
没有芯片,这个应该是一对一起用的,说白了就是8/2---8/2,千兆变百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