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IBM Power4 小型机

楼主(2025-04-17):
IBM 小型机  Power4 1.5G 16核 32GB内存
机器已修复,内存升级到128G,安装好了系统。最高版本只能支持到6.1 最新的AIX7装不了。

正门

正门打开

CPU的样子

后门打开

软件硬件都是IBM全家桶。

操作系统是AIX 5.3。没显卡,不能扫雷。只能用终端。

画面长这样

网友A:
放在客厅冬天当空调用?

网友:
这玩意你放家里?供电是380吧?

网友:
这玩意噪音那绝了,高频啸叫的风扇

网友B:
你这真是智能家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客厅冬天当空调用?

商铺,这里不住人。

网友:
为什么比我见过的小型机要大四倍的样子?这小型机不小啊!

网友:
这个看起来厉害了,这小型机真大啊

网友:
卖废品站能值多少钱?

网友:
这个得多少钱?

网友:
这东西耗电很高吧

网友:
Power4的IPC和AMD K8/Intel PentiumM差不多, 8路皓龙双核800系列应该和这个性能接近, 不过power4是02年皓龙双核是0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真是智能家电啊

商铺,小工作室,不是家庭。

网友:
保安TOM也过来巡服务器

网友C:
小型机才算是真的计算机吧
我们用的都是微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型机才算是真的计算机吧
我们用的都是微型机。。。。

其实它和台式机套路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部件都是能一一对应上的,只是比较大。没有都集成到一块主板上。

可以认为当年IBM根本就没有“发明”出PC。 就是把小型机简化一下换个壳,压缩点成本匆忙拿出来上市。和苹果2这种完全为个人和家庭用而创造的机器不一样。

网友:
您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计算器和计算机的差别么?

网友:
这配置,跟普通16核的台式机比,优势在哪里?

网友:
那个?小猫不错,颜色和机箱挺搭的!!!

网友:
蓝色巨人啊,可惜被虚拟机的成本优势干掉了...

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