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纠结 啊,纠结。换电池 还是买新的。。。。。

楼主(2025-04-17):
一个百得的充电手电钻+电批。电池不行了,淘宝上看了,换电池里面的电芯要130多。用电源,空转2A多,冲击的时候是15A多。。。

买一个新的无刷锂电手电钻 也要100多,便宜的力矩小,螺丝拧不紧。手上有一个标称40牛的,它拧完了 还能用扳手再拧紧半圈。6mm粗的螺丝+螺帽。

大家给个建议,怎么整?

补充内容 (2025-4-23 20:27):
不纠结了,买了一个新的冲击电批,138米,最大扭力160牛。旧的扔咸鱼上了。

网友A:
宁小螺丝,用冲击批,拧大螺丝,用冲击扳手。电钻是用来钻孔的。

网友B:
这就是充电手电钻,电批,电动扳手的弊端,就像现在的电动汽车,十万的买车价,五年后换个电池要七八万,所以你自己考虑一下吧;我建议直接买个大功率电源,改成有线的,以后再没换电池的烦恼了,不建议买新的无刷的,带充电的,你确实有点犹豫不决啊。

网友:
新的无刷锂电手电钻100多,电池都是咋杂货

网友:
配电源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宁小螺丝,用冲击批,拧大螺丝,用冲击扳手。电钻是用来钻孔的。

百得的那个,装上钻夹就是电钻,拿下钻夹就是冲击批。这个拧6mm粗的螺丝+螺帽 能拧紧。二手到我这都用10来年了。

网友:
买电池吧。老老实实的。130的应该是21v的吧?直接买成品。论坛里面经常推荐的几家。
关键是如何发挥电池的其他作用。比如电锤,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充电手电钻,电批,电动扳手的弊端,就像现在的电动汽车,十万的买车价,五年后换个电池要七八万,所 ...

刚试了一下,空转2A多,扭螺丝到最紧,冲击的时候是 15A。。。

网友:
换新电池,字数补丁

网友C:
买个新的吧,旧的折差价没给我做配件用

网友D:
楼主看到的换电池一百多,恐怕是买原装电池。
其实只要是正经动力电芯,非原装也一样好用
换的价格是原装价格三分之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宁小螺丝,用冲击批,拧大螺丝,用冲击扳手。电钻是用来钻孔的。

我经常需要拧M10的六角螺栓

一开始用的米霍克的锂电钻(应该是二十多买的)配17号六角套筒,打在最后一档,能拧紧,不需要在手动使劲拧拧

后来入了一台领克的锂电扳手(裸机不带电池应该是四十多买的),用起来发现也就那样,哒哒哒的噪音还大

于是又用回来锂电钻

网友:
如果要买新无刷手钻,
16V平台我推荐铁锚的65Nm,
手感、做工,耐用性、配色都百得差不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91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到的换电池一百多,恐怕是买原装电池。
其实只要是正经动力电芯,非原装也一样好用
换的价格是原装价 ...

不是原装电池,是15个单个电池,自己点。。。。

网友E:
新的100的电钻电池也不行,不如直接换电池,只要电钻是好的,自己有点焊机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原装电池,是15个单个电池,自己点。。。。

要这么多颗恐怕是镍氢了,
可以考虑换锂电了,
5串18650足够,可以考虑几元直接买大艺或牧田取电座,改在手电钻底部,像我这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0569-1-1.html
小黄鱼买锂电池和充电器便宜够用的三十搞定,
追求更好的百元以内,比镍氢容量大体积小续航还长’

网友F:
最好是有一种可以插电使用也可以安装电池使用的电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是有一种可以插电使用也可以安装电池使用的电动工具。

交直流电机原理上不通用

买大电流的开关电源又很贵(比电动工具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新的吧,旧的折差价没给我做配件用

有能用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的100的电钻电池也不行,不如直接换电池,只要电钻是好的,自己有点焊机才行。 ...

点焊,我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