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伺(si)服编码器插头

楼主(2025-04-17):
很久之前捡回来的,金属的,像是伺服电机编码器插头,拆之

长这样

大力出奇迹

最针是用老虎钳拔出来的,全家福,

内孔是1.68MM

最后得到一堆母座,没有公头,要不也能利用一下。
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A:
再找个伺服电机拆了就有公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找个伺服电机拆了就有公头了

我在找找看,能不能拆一个

网友:
用不上,拆了再装回去让它睡觉觉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找个伺服电机拆了就有公头了

我有伺服电机,但是没有这么多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伺服电机,但是没有这么多根线。。。。

改天拆个小的,看看

网友C:
谢谢分享,拆机帖
好像镀银减小接触电阻,做工还好

网友:
一个插头还这么复杂,那么多的线。

网友:
服编码器插头只能工业用,家里没用。

网友:
拾了个垃圾,拆成一堆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拆机帖
好像镀银减小接触电阻,做工还好

好像是的呢

网友:
浪费这么多脚,过分

网友:
这个接头  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