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早期家用数字音频编解码器拆解及改造(之1):sony pcm-701es

楼主(2025-04-17):
sony pcm-701es是一款消费级音频编码-解码设备。其原理是将模拟音频经过采样转换成14bit或16bit 44.1Khz数字信号并将该信号进行视频编码输出给普通录像机进行记录(AD过程);该视频规格的名称为EIAJ Stereo Technical Committee and Video Technical Committee File Based on STC 007 "Consumer PCM encoder / decoder" 14-bit & 16-bit straight line,简称EIAJ STC 007标准;同时支持接收录像机输出的EIAJ STC 007标准视频格式,从新解码为14bit或16bit 44.1Khz数字信号并通过DAC还原成模拟音频进行回放。该设备配有专用的复制信号输出,在复制模式下机器可以识别EIAJ STC 007格式视频,进行无损重建并输出,保证在复制后原本和副本无信号衰减和失真。

该设备出现时间为CD机刚刚问世但DAT机尚未出现的时间空挡,利用当时普及的磁带录像机(如vhs和betamax录像机),对音频进行数字化高品质记录,销售对象为音频发烧友及音响制品采集及生产商。

sony pcm-701es是sony pcm-F1的姊妹版,两者才用的电路几乎一样,前者为台式设备,后者为便携式背包机;

前面板如下,包括电源、耳机插口和音量调节、UV表及状态指示窗口、”复制模式“开关、”回放误码时自动消音“功能开关、”消除和保持最大音量展示功能“按键、”音量或信号强度“展示切换按键、”录音静音“按键、”14bit或16bit编码模式“选择按钮、模拟音频输入音量调节旋钮(内外圈分别控制两个声道)。本设备为ntsc版本,若为pal/secam版本时前面板会有重点标记。无论是ntsc版本还是pal/secam版本,均指的是编码后输出的视频信号,所有版本都可以接收ntsc及pal/secam视频信号,并正常解码还原成模拟音频。

设备背面IO接口部分如下,包括模拟音频输入/模拟音频输出、视频输出/视频输入、视频监视/复制输出,电源线。
使用时本设备需与录像机连接:将设备的video out连接录像机的video in且将本设备的video in连接录像机的video out;
若不连接录像机(如测试和维修本设备时),可将本设备的video in直接与video out进行连接,这样可以让设备整个的采样和识别、编码和解码电路完全工作起来,让设备故障完全暴露出来。

ps:仅针对本型号设备PCM-701ES以及PCM-F1而言,咸鱼上不少商家认为连接模拟输入和输出之后,按住前面板的rec mute按键,设备输出音频就表示完成编解码且功能完好。这种想法完全是无知、不负责任且自欺欺人的行为。根据维修手册可知在激活rec mute后内部继电器直接将输入和输出信号短接,跨过了整个ad转换、视频编码、视频解码、da转换电路,此时该设备已经退化成了一个能控制音量且带有uv表、耳放的前级!如此时对这个设备的音质和作用进行讨论和说明,那都是没有意义的。

拆开顶盖,设备内部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左侧分别是变压器、电源稳压板和系统控制板;右侧为AD和DA电路,其中4个数条用3个铜板分割,这里的铜板既是公共地,也是屏蔽层;AD采用两个CX899,DA为一个CX20017,AD、DA电路无复用部分,所以两者可以同时运行(这点很重要,后面我会放出AD、DA含复用电路的PCM设备,那些设备在使用时即使把video in直接与video out连接也不能出声)。

设备的运放主要以金封LF353H为主,少量NE5534AN为副。每个通道都有自己的滤波电路(图中金属方块里面)。

未完待续。。。

楼主:
书接上文

拆开设备底盖,左侧是音频AD-DA板的背面,右侧是视频编码解码板的背面。

视频编解码板有一片空焊区域,该区域为pal/secam视频生成相关电路,理论上只要把该部分的电路补齐,即可实现pal/secam视频输出。当然我不会这样做,理由有2,一个是701和F1需补充的元器件多且不易收集到,二是电路结构复杂,需要调整的地方也多。后续我会向大家介绍一款N改P相对简单且免调节的机型,尽情期待。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外壳,顶和底都是黑色不锈钢板,同时具有屏蔽层。此外顶壳固定螺丝很有特点,4个螺丝均带有胶皮垫。

至此本机拆解和介绍结束。
B站有一期视频详细介绍了本机器,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z4y1i7iW

本人关注和收集这类PCM处理器刚满一年,收集了sony PCM-F1、701es、PCM-501es、601esd,sansui PC-X1这些设备。期间发现类设备过于冷门,听说的不多、见过的不多、用过的几乎没有,卖家不会用且谬误极多,因此觉得应该发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解设备和产品历史。
本贴内容可能受个人知识局限存在谬误,如有请指正,感谢!

楼下更新:

楼主:
sony pcm-701es在国外当时的音乐圈子其实盛行一时,不少音乐创作者会使用该设备对音乐进行捕捉和保存。但由于该设备的性能和设计限制有着各种各样使用不便之处,国外的发烧友设计了针对此机型的一些mod模组。常见的有两类:

1、添加平衡接口、修正左右声道延时问题:原机的DAC部分采用单个芯片,左右声道的信号利用切换开关分时复用,这样会造成右声道相对于左声道有11uS的延时,这对于专业领域是不可接受的(同期索尼的第一款CD机CDP-101就采用了两个独立的DAC芯片)。该模组可同时解决信号延迟问题,也可解决平衡接口问题。

2、添加SPDIF模块:由于该系列原生具备spdif接口的601esd实在是太稀有了,为了实现相同功能有些人遍设计了该mod模组,添加后能够将701和501改造成601。

尽管这类模组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索尼pcm 701、601、501、f1这系列的机器来说,spdif接口的意义不大,主要是有以下三个原因:

1、采样频率不统一:由于视频系统的区别PCM NTSC 录制的是 44.056khz,而不是 44.1k(PCM PAL 是 44.1khz),如果用电脑进行后期采集时通常需要从新调整频率,不然音频的播放速度和音调会受影响;

2、加重和去重:为了提高信噪比,需要控制某些频率的音频音量,实现减少噪声音量,提高有效信息音量的目的。该过程会在ad之前以及da之后完成。对于只使用模拟输出的701、501、f1来说,这样做没有问题。但是加入了数字音频接口后情况就会变得复杂,需要输入的数字信号提前做了加重、输出采集数字信号手动去重,不然音乐的高音部分会失真。

3、糟糕的DAC:索尼早期自研的DAC cx890和cx20017音质都是比较糟糕的,其他品牌的机器在设计方案时大部分都在保留索尼数据处理和视频编解码电路的基础上,使用了自研(如松下SV-100、110、p100使用的EHKMA6196)或第三方DAC电路(如sansui pc-x1、x11使用的BB PCM15GJ-I)。

早期家用数字音频编解码器拆解及改造(之2):sony pcm-501es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7373

补充内容 (2025-5-27 09:55):
更正,索尼的CDP-101是用单个DAC芯片,型号和这台一样,从CDP-701ES开始才是用双dac芯片(型号还是两个20017)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A:
人家玩也是玩dat,你这还得再找个磁带来录,干脆里面da拆了接USB模块得了

网友:
大佬回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玩也是玩dat,你这还得再找个磁带来录,干脆里面da拆了接USB模块得了

放在以前该设备销售时没还有DAT,关盘刻录机可能比录像机还大,硬盘还是几百兆的大小,磁盘最大还是1.44兆,为了记录大量的音频采样数据,用录象机是唯一可行且廉价的方案;
放在现在说,之所以发帖到”硬件博物馆“就说明这机器就应该在博物馆里躺着,就目前看早已没有实用性和可玩性。
我也不赞成对它进行破坏性改造。你说的直接使用da模块的用法,其实有对应的机型,pcm-601esd(aka pcm-553esd)就是具备spdif输入输出接口的设备,可以直接作为DAC使用。这个机器以后会讲到。

网友(2025-05-26):
在模电时期,模数电时期,日子的东西还有很有一套的。

网友:
这做工,放到现在还是很有观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