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被多次维修的zk—4kx数控可调电源

楼主(2025-04-17):
被多次暴力折腾,多次维修的可调电源。烧坏过放反接二极管,功率mos,驱动三极管,3.3v稳压管,tm1621b,lm358,最后附上来自网络的功率部分电路图。单片机主控的,要是有表头卖,重新打功率主板版倒是还不错。

楼主:
重新打版,也用贴片电容电阻,得用8050的,不然焊接太困难了。表头单片机控制部分没有研究。

网友A:
我想知道为啥多次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为啥多次维修

暴力折腾,超功率运行,原35w,电流1a调制成0.5a这样就有翻倍的输出电流能力不会报警。

网友B:
打板焊接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板焊接太麻烦了

8050的还行,一种消遣方式,要省事直接买100来块的升级版本功率比较大120w,套个外壳,又好用。

网友:
用料和做工不错,继续维修再使用吧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C:
有重新打板贴片的功夫还不如再收一台

网友D:
我也有个这个数控电源,升降压的,用着挺方便。
不过我的输出被接入过一次高压,或者是反接?(坏的那次不是我操作的,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坏的)。故障现象是输出电压正常,但是没有任何带载能力。不管设置的恒流值是多少,一接负载,电流直接显示到设置值,然后电压也被拉低。坏了之后找卖家售后咨询,先是我自己校准,但是没用,后来售后判断是输出的检流电阻烧了,更换后就能用了。不过现在能用也还有个问题:电压输出值正常,电流显示值也正常,恒流时的电流会低于设置值,且永远不会点亮恒流指示灯。(恒流时相对应的电压会被拉低,这个也是正常的)
请教楼主大佬,这个是什么问题,我感觉不是校准的问题,因为显示的电流值,和实际的是一样的,偏差不大,就算他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重新打板贴片的功夫还不如再收一台

便宜,已经有多台了,就是不耐用,想重新打版,贴片电阻用0805或1210,方便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这个数控电源,升降压的,用着挺方便。
不过我的输出被接入过一次高压,或者是反接?(坏的那次不 ...

你这个可能是取样电阻第一级放大电路问题,10k和470欧电阻看看,是不是放大出了问题,显示是单片机主控的。这些情况都遇到过,我现在有一台,新的,也出现情况,得先有输出再去接负载,否则不能恒流。另外一台,输出电压不能达到设定的30v,偏低,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正确,感觉应该是取样电阻出了问题,电阻太小,不想折腾了,都有恒流灯不能亮的情况,感觉是单片机主控问题,你的这个应该也是主控漏洞问题

网友E:
这个看着还是很紧凑的

网友:
不喜欢数控,就是担心软件hold不住瞬间有直通的问题.

楼主:
感觉这款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着还是很紧凑的

太小,不好维修

网友F:
电路图是我画的,这款电源前后买了3块,因为便宜。也拆了多次。功率部分改造为直接控制双管正激电源的光耦,电流改为4A和x5A两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图是我画的,这款电源前后买了3块,因为便宜。也拆了多次。功率部分改造为直接控制双管正激电源的光耦 ...

厉害厉害,我也忘记是那边看到的,来自网络,有重新打版了吗?原来的电源有很多漏洞

网友:
楼主厉害,还为这个折腾这么多次,我买了一个,早就坏了,就放在那里一直吃灰,好像是LM358坏了,不能调流了,用的是N76E003做主控,现在换用航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