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日本进口100V 40W镇流器接220V

楼主(2025-04-17):
不需要变压器跟启辉器,还是用40W灯管,直接一个电容一个开关搞定,测试成功!实测电压216V,电流0.72A,总功率52W,功率因数0.33

网友:
这个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A:
直接上电子整流器,其实好的电子镇流器整体效果比电感强,灯管寿命也不会明显下降

网友B:
电感型镇流器的荧光灯光线要柔和些,电子式光线要硬些

网友:
只讲究电感的感抗吧,单纯2个100V规格的镇流器串联就可以用于220V么?

网友:
电感镇流器很耐用的。 我妹妹商铺的灯箱前几年都是灯管镇流器,电子镇流器老烧,三天两头的修。后来全拆了做LED发光字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呀!!!!

网友:
确实很强大

网友:
0.33是不是有点低啊?

网友:
日本进口❓❓❓❓

  海鲜二手拆机货,拆机坛子里的垃圾佬们就喜欢价格便宜淘这些东东。

网友:
电感的,觉得很好很可惜,技术在变,或者说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电子整流器,其实好的电子镇流器整体效果比电感强,灯管寿命也不会明显下降 ...

最大好处没可视频闪。楼主旁边小风扇,可以改直流无刷套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感型镇流器的荧光灯光线要柔和些,电子式光线要硬些

我两种都用了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两种都用了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

驱动频率不同,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使用电子镇流器后,日光灯寿命会短些。

网友:
厉害那么久远的东西再利用。

网友:
变废为宝,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