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华阳CMU430车载功放增加AUX音频输入

楼主(2025-04-17):
同城一精神小伙,找到我,说是要改一下车载功放,老东南车没有AUX输入,声音太差了,这阵子非常忙,白天脚不粘地那种,晚上还有处理一些自己接的活。

看在小伙热情的份上,弄它。

华阳的车载cd收音一体机,就是没有aux,但是支持u盘,但是只支持mp3。

这是cd部分,做工非常好,部分元件和方案是小日子那边的,保守估计光头也是。

非常好拆,本来以为是个大工程,谁知道,一拆开,拿掉cd,就这???

功放芯片定义

排线定义

芯片定义

这是收音部分,底部也标有功能脚

这是前面面板接口,非常简单,集成了显示和按键控制功能

主板,感觉嘛做工有点差,单面板,你还想怎样?

前面板接口定义都有,这?这是为了让别人抄?不过有谁去抄?买100元,抄生产出来200元的东西。抄比买贵得多。

这是尾线接口定义

这??

我居然看到主板上面预留了aux接口,但是,应该需要切换,不想去动它了

拆几个螺丝,就能看到底部,这??太简单了吧,非常友好的设计,类似于维修窗。主要是各接口定义给你标得明明白白的,让你有一种有手就会,你上你也行的感觉。

收音机接口定义,这??

接下来,是不是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呢?一度想对控制芯片PT2313L下手。

这个也非常好改

cd也不用,那直接弄到cd那路去也行?可能不行的

那就对收音下手,定义都有,那不是有手就会的嘛,电阻移开,输入aux线焊上,打胶固化,不行?第二种胶上。

接好各类线,测试

电流正常

音量控制器正常,切换正常,原来就显示不正常

和小伙一起装到车上

和小伙一起开着空调听歌,后来才知道,小伙换了进口拆车喇叭,果然好不少。

用到收音机这路音频,开机上电默认就是收音了,也就是现在变成aux,当然,如果想要恢复收音也不是不行,弄一个硬开关切换也简单,小伙说不需要了,那就这样收工了。

网友:
什么时候开工,小板凳准备

网友:
刻mp3cd,比接aux方便,效果还好,这后期机器应该支持mp3

网友:
小板凳准备

网友A:
我记得好像还有个方法就是用FM收音发射器把音频通过收音模式无线传输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还有个方法就是用FM收音发射器把音频通过收音模式无线传输过去。 ...

小伙原来就是这样做的,fm发射嘛。

网友B:
精神小伙儿好挺有品味的,改了喇叭,知道FM没AUX效果好。音源是什么?AUX输入串多大的电阻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神小伙儿好挺有品味的,改了喇叭,知道FM没AUX效果好。音源是什么?AUX输入串多大的电阻合适? ...

你一定没认真看图片,本来就是有电阻的,不需要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一定没认真看图片,本来就是有电阻的,不需要改了

接入的音源不同,电平也不同,最终声音大小差别很大:比如音源是手机,最终声音小;音源是DVD(有运放),最终声音大很多。我想问,AUX串多大的电阻相对合理。图片上去找那个电阻,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太难了。

网友:
车上有个AUX口但从来没用过,就是说要有但可以不用

网友:
好像我以前那个卡罗拉的车机,AUX音频输入是要串一个10K的电阻,当时偷懒也没有件所以用了一个NTC的电阻,哈哈,一言难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入的音源不同,电平也不同,最终声音大小差别很大:比如音源是手机,最终声音小;音源是DVD(有运放) ...

哈哈,你可以参考其它电路,比如这个电路中,输入电阻是332,接地电阻是223,你一定没认真看图片

网友:
U盘放320kbps的mp3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折腾

网友C:
楼主改的666

什么车上的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的666

什么车上的车机?

东南汽车,老款的手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还有个方法就是用FM收音发射器把音频通过收音模式无线传输过去。 ...

这个几元钱的玩意就带FM发射器。

网友:
就是折腾玩吧

网友:
果然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