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能人x89启动宝开箱拆解测试(更新电池容量测试)

楼主(2025-04-17):
最近坐骨神经疼 开不了车,停了半个多月没开,前两天有事儿路途较远想用一下发现电瓶亏电打不着火儿了于是车没开成倒买了个启动宝。马宝上看了一圈,销量最大的是小能人,看着有点山寨,没办法 和其他作坊产相比小能人还算好的,里面一大堆的型号套餐,宣传介绍有点乱,我只买的最低配。

这款介绍是1.3排量以下,以上不能用 没有充电宝功能,没百分比电量等等如何如何,其实我知道这是变着法儿的让你买所谓的高配,其实都是套路。

实付50出头

评论里买这款的收到的是x5b和宣传对应

然而我收到货却是这款高配版

就算是低配款缺货,也应该发这款x87啊,这款比低配贵20,比高配低20,怎么也不应该跳过这款发高配啊

近期看评论里也有人买到了这款了,难道我比较帅直接给来个高配版,又或许发货的头晕了发错货了?不管了,反正我不亏就行。

几天后到了,一个简陋的纸盒子

侧面贴了张纸,有虚构的参数

里面

一共这么些东西

充电线还是只有正负没数据功能的阉割线

说明书

夹子貌似比低配版线要粗一些

做工还可以

弹簧也比较有力

里面是紫铜?(2楼有测试)

用的ec5插头

额定60a左右,峰值100a 用到这里启动个车子几秒钟还是没啥问题的

有个标签写的注意事项

意思就是启动后赶紧取下来别恋战,否则巨大的电流扛不住。

主机外观正面,带百分比电量,有充电宝功能

侧面

type-c 充电口

充电功率10w左右,从零充电经测试有小电流预充功能(预充电流大概0.6a)

顶部有手电筒功能和充电宝功能

左侧接口连接夹子

ec5公头十字花

楼下继续。。。。。。

楼主:
手电筒有爆闪和sos功能

测了下输出协议,只支持三星dcp 5v2a

背面的型号

拆开后,电池用的4串动力聚合物电池 容量看体积也就2000mah,有的更廉价产品用3串电池,这样最高电压只有12.6v 而汽车12v铅酸满电14.4v左右,如果电瓶老化内阻很大电压虚高并联上3串启动宝就会有倒灌风险,车子启动后发电机工作电瓶两端电压会更高,这样容易损坏启动宝电池。4串满电最高16.8v没有倒灌风险,但是电瓶电压过低时并联在电瓶两端时会对电瓶充电,这个电流启动宝电压越高会越大,总之4串启动宝80%电量时拿去启动车子对双方伤害最小。

厚度

生产日期还是比较新的

80%时的开路电压

充电到99%开路电压和4串净内阻,不包括连接夹子的内阻

接入夹子后的内阻增加了6豪欧

充电输入和5vusb输出各一颗电流取样电阻,可以看出这个启动宝充电管理属于输入恒功率设计,检测输入电压电流控制充电电路升压pwm占空比来控制充电功率在设定值,正面用了一块儿数码管段码屏,能显示指定数字,好歹有个百分比电量。

手电筒灯杯

用了一颗国产贴片灯珠,功率目测1w,比用草帽灯珠好一些。

主板反面,看着挺复杂的一头雾水哈,等看完帖子就明白都是干啥用的了

左上角一颗无字单片机负责整机控制

往下看 5v ldo 单片机供电

右上是4串输入5v输出降压电路,充电宝功能靠这颗恒成电子车充ic完成

资料查不到,和hc2020a类似,属于同步降压ic,只有基本降压功能,没有快充啥啥的。

车充ic下面是一颗pmos负责车充ic 的输入控制,进而实现usb5v输出和关断控制

右下是16v升压电路,负责给4串电芯升压充电,8脚是颗nmos升压开关管 受控于mcu 和外围电感 二极管组成bosst升压电路,充电电流受控于mcu
mos管资料查不到但是很容易看出类型

左下8脚mos 和16脚锂保ic组成4串锂电保护电路

这颗锂保ic资料查不到,锂电保护功能只服务于充电和5v充电宝功能,启动车子靠ec5插座独立输出,由于电流巨大不经过锂电保护电路

刚用磁铁试了一下那个夹子头部实际是铁加电镀,非紫铜。

满电拿去夹上启动了一下车子,电瓶还剩8v左右电压,夹上启动宝一次启动成功,30秒取下查看剩余电量80%,看意思能连续启动个3,4次吧。

完

更新一下容量测试,1a放电到11v实际容量只有1500mah,之前预测2000mah属于高估了,考虑到此款充电并不能充到16.8v(满电16.4v)因此实际最大容量会略大一些,按照充电功率10w 效率90%计 14.8v@1500mah 从零充满大概2小时出头。

网友A:
值了,让修理店救援也不止这价格。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Q1好像,车趴窝,用了没起来,哎,可能是姿势不对吧

网友C:
几十块钱自己用比找人搭电便宜多了,而且自己至少还有个实物在手。去年也准备买一个的后来想想还是换了电瓶

网友D:
高配版就是发给长得帅的人

帖子好详细,这货看来也还行

网友E:
低配发高配套路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了,让修理店救援也不止这价格。

用完好歹还能当个充电宝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Q1好像,车趴窝,用了没起来,哎,可能是姿势不对吧

是不是亏电亏的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块钱自己用比找人搭电便宜多了,而且自己至少还有个实物在手。去年也准备买一个的后来想想还是换了电瓶 ...

是呢,能用上几次就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配版就是发给长得帅的人

帖子好详细,这货看来也还行

元首所言极是,必须是帅哥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配发高配套路太多

嗯 和那些随身wifi一个套路

网友:
三串软包高倍率聚合物么?

图片终于刷出来了,是4串!

网友:
同事有一个小能人,时间久电池废了,拆开三串,想想也没多少用处,没换电池

网友:
50来块钱买下来还行了,就算不叫救援,喊小区里的邻居来搭个电,还欠个人情,这人情可能不止50吧

球球这回分层发贴好评,如果都挤在一层,就现在论坛的服务器的状态,点击发布之后帖子大概率会嘎

网友:
对于这价格看起来相当不错

网友:
俺也一样,同家店铺3月份买的特价版没有这么幸运,发来的是X2木有数码管只有4个蓝灯版,应该是12V的最低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电筒有爆闪和sos功能

用了4串动力聚合物电池,应急使用,还不错。

网友:
这是我2018年买的小能人,外壳粘手让我给扔了,曾经启动过20多次,已经闲置好久了

网友:
我的车半个月没开,也能启动,车里还有一个记录仪时不时会自动录像,然后就是我不相信启动宝真的用紫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