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有什么工具适合剥弹簧线,现在设备上用的弹簧线tpu外被太难剥了

楼主(2025-04-17):
各位,知道用什么工具可以剥弹簧线的外被吗?用美工刀太容易伤线,外被又硬又滑,供应商说是TPU的

网友:
长啥样的?

二○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网友:
剥线钳不行吗?

网友A:
带刃的剥线钳应该可以

网友B:
新名词“弹簧线”是什么模样的,还带外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名词“弹簧线”是什么模样的,还带外皮?

像以前固定电话机和听筒之间那条一圈圈的..............................

网友:
弹簧线是什么样的线来着??

网友:
就是固话的那种弹簧线,或者可以用钳子改造一个,中间留一个刃

网友C:
有一种剥排线的钳子可以试试

网友:
热剥器 剥出来美观又整齐

楼主:
长这个样子,现在是3*0.5的,外被直径5.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刃的剥线钳应该可以

这种试过,会伤到芯线,力度不好把握,现在比较安全的方法是用剪刀切外被,效率很低,也很考验手艺

网友D:
做个弯变直的校型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剥排线的钳子可以试试

试过几种剥线钳了,主要是外被很滑夹不住,外被弹性大又比较结实刃口切不开

网友E:
应该是没有选择好相应的剥线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弯变直的校型器呗

定做的弹簧线两端有留40cm的直线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没有选择好相应的剥线钳

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剥线工具,问厂家他们说就是那美工刀剥的,我这试三四次才成功,40cm的直线段剥的只有20c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剥线工具,问厂家他们说就是那美工刀剥的,我这试三四次才成功,40cm的直线段 ...

找个适当长度小角铁把线铺底角,做个刀具夹沿两角铁边滑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这个样子,现在是3*0.5的,外被直径5.5mm

量小就用剪刀或美工刀,量大直接花钱,工厂会做好...

二○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剥线工具,问厂家他们说就是那美工刀剥的,我这试三四次才成功,40cm的直线段 ...

只剥个线头的话,试试打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