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前两天伪装成电阻的电感换了,现输出正常,但灯泡闪烁,不知道修好了没

楼主(2025-04-17):
原来问那电感(电阻)的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203-1-1.html
明纬的带PFC的开关电源,换上去后,串联100W灯泡测试,灯泡闪烁,输出正常,
万用表检查交流输入电压75V,整流桥后31V,电容310V,开关管啪啪啪啪的努力挣扎(因为前端电压不够)

这里有个帖可能能参考下,但那旧站的我账号登录不了看不了内容。
-------------------------- @jhzfp

[电源]串灯修开关电源害苦了我(明纬S-320-24电源,绘了电路图的哦)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6666

网友A:
空载的话,灯泡不应该闪烁吧。

应该还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的话,灯泡不应该闪烁吧。

应该还没好。

好像说部分PFC情况可能有点特殊,我上面贴的那位老铁电影跟我的相似,但我没账号看不到帖内容。
当然稳妥起见我还是等等看,免得有惊喜

网友B:
开关电源串灯泡,瓦数低了,电源起震时电流大了就会闪!短路会常亮。

网友C:
我一个5V40A的电源也是出现如此现象,低负载时,开关管啪啪啪啪的努力挣扎;但是正常负载时,电源安静了;所以空载不能送电,否则产生啪啪啪的噪音。

网友D:
串联更大功率的,我串联个两千w的机械开关电吹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串灯泡,瓦数低了,电源起震时电流大了就会闪!短路会常亮。

也就是说这个电源已经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串灯泡,瓦数低了,电源起震时电流大了就会闪!短路会常亮。

已经100W,手上没有更大的了。
就是说闪是没问题了?
毕竟输出已经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更大功率的,我串联个两千w的机械开关电吹风

已经100W,手上没有更大的了。
电吹风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这个电源已经修好了。

希望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5V40A的电源也是出现如此现象,低负载时,开关管啪啪啪啪的努力挣扎;但是正常负载时,电源安静了; ...

我这个可能是因为串联了灯泡电压不足,去掉灯泡应该是没声的。

网友F:
带PFC的开关电源串灯泡好像不行,要不不工作要不工作不正常。建议楼主修开关电源还是配一个调压器和1:1的隔离变压器,功率不需要太大300W就行,比这个再小点也许更好,变压器功率小点对防止炸管有好处,调压器可以在维修时降低电压减少炸管,也可以在电源修好后检验电源的稳压特性,如果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稳定,说明开关电压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PFC的开关电源串灯泡好像不行,要不不工作要不工作不正常。建议楼主修开关电源还是配一个调压器和1:1的 ...

确实好像不大行,我后来看到有人说时间长了还可能会对开关管造成损害,那闪就是开关管不断的启动造成的,说是开关管启动需要的电流比较大。
串灯泡前我已经用可调电源测试过,但可调电源最高只有30V,测试出来电压不是很稳。
可调变压器没有,但220V转110V的有几个,小的只有几十W,大的忘记多少W了,比较重。
不过我不是专业做这个,我只是修自己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5V40A的电源也是出现如此现象,低负载时,开关管啪啪啪啪的努力挣扎;但是正常负载时,电源安静了; ...

嗯,遇到过空载电源有声音输出正常,带载正常,测量驱动新品电源引脚电压接近阈值,然后把它的滤波电容加大一倍就好了,然后新问题又出现了,启动时间变长了差不多一秒才开始工作。

楼主:
最新:
已经去掉灯泡做了测试,确实已经正常了。事实证明,极个别PFC的是有可能灯泡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
已经去掉灯泡做了测试,确实已经正常了。事实证明,极个别PFC的是有可能灯泡闪的。 ...

恭喜了,给大家一个经验了

网友G:
输出电压正常了,没有特别发热的元件,基本就是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电压正常了,没有特别发热的元件,基本就是修好了。

好的。
说起发热,我在用可调电源查故障点时就试了下找发热点,结果被电了。。。
30V输入,我觉得很安全,就直接摸了,然后就被电了,当时第一反应以为被烫到,反应过来是被电时第二反应是我可调电源漏电?结果后来一测,好家伙,这玩意的PFC把30V的直流电去到电容那升到200V出头了,比电蚊拍还行,灭蚊拍才4倍他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