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跑高速怕超速扣分,拆一个交智商税的玩意

楼主(2025-04-17):
第一辆车福克斯,跑高速怕超速扣分,搞个交智商税的玩意,拆开看看

网友:
只对多谱勒雷达有用,早年导航收费的时候还是有人买的,我看中了那个GPS时钟,把显示改成1寸数码管,结果只能放窗台上用。

网友:
定期往窗台上放一放

网友:
这个有用吗?以前的时候是不是能侦测测速设备? 现在应该都是摄像头通过连续多帧图像判断速度了吧。

网友:
能探测到雷达的频率

网友:
早期的电子狗,没啥用了。

网友A:
一直搞不懂当初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电子狗,现在没用了,都是摄像头了

网友:
非常老的产品,现在基本上不好找了

网友:
如果9.9元包邮,买一个当时钟摆件,还是轿车的造型,值得一买啊。买回来改造一下,加一个太阳能板,就可以永久不断电。

网友:
当玩具还是不错的。。

网友:
挺好看的啊,手上还有几块GPS运动手表,还没想好如何改造一下,因为手表的塑胶按键与外皮破损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懂当初它是怎么工作的

雷达测速,测速仪发射雷达信号。这个玩意会检测到就会报警。现在很多都是拍照测速就不识别了。并且现在多数路段都正规了,有测速点都会提前牌牌告知,手机导航也会收录这些测速点

网友:
怎么能说交智商税了,,这个还是有点料,有些技术含量的,,智商税 是那种 1块钱包邮买 64G 扩容SPI 1M falsh芯片的那种,,是 10块钱买了终身不用交有线电视费的那种接收器,,是20块买到偏心轮振动电机的 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
电子狗,这外壳设计的漂亮。

网友:
真材实料,老JC遇到新问题

网友:
这种电子狗早就不用了,现在都用高德地图了。

网友:
没用过,我都是开导航,导航报有测速拍照的地方,我就控制好车速,除了流动测速路段需要自己观察

网友:
这个在当年(应该20多年前)的确有用的,不算是交智商税

网友:
雷达测速设备也早就淘汰了吧,现在都是连续抓拍计算测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