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换防冻液是冷车还是热车?

楼主(2025-04-17):
我的车原厂手册上说要冷车换,换掉水箱里的防冻液,但这样小循环里的防冻液不会放出来。

好多修理厂都是热车换防冻液,这时节温器全开,小循环的防冻液能排出来,但缸套里的多多少少也会排不干净。(估计等开到修理厂,水温上来了,他们也没空等水温变冷吧。)

有个问题,热车换排净后,时间如果时间一长,节温器温度降低后会关闭了,从水箱(大循环侧)加防冻液的话,怎么能加入到小循环里?必然要有空气吧。

小循环里死角多,排气会很费劲吧?

节温器的开启温度大多在78度-85度之间。

如果小循环里的防冻液都排完,节温器关闭,发动机启动工作,不会高温了吗?

原厂要求冷车换,换的不彻底,但小循环里不会有太多的空气,更保守一些。冷车换也更安全。

我的车只能从水箱加防冻液。大修需要防冻液8.1升,原厂方法换说是能换掉6升?水箱容积能有那么大吗?改天验证一下。

问题来了,新车出厂前第一次加防冻液时都是冷车,节温器关闭,怎么加到小循环里去的?

补充内容 (2025-4-21 08:30):
昨天把冷却液换了,按照原厂要求的冷车方法换,小循环大概率是没换出来水。手册上说能更换6升防冻液,实际换入了5.5升。热车确实危险。

网友:
你想的太多了

网友A:
看视频是抽真空,管子都吸瘪的那种加注,还能测密封性,不知节温器能不能吸开

网友:
没那么多讲究,冷热都行

网友B:
不缺 换他干吗 ?

少量的缺 直接哇哈哈纯净水补一点  ……

网友C:
自己加吧,冷机的时间比较多。

网友D:
原车 加注都是抽真空加注,出厂以后哪有那些个条件了哇

网友:
这东西要求没那么高,大不了多买点,放空,灌一点,再放空,再灌,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看看你是什么车型,能把节温器拆掉换防冻液会彻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是抽真空,管子都吸瘪的那种加注,还能测密封性,不知节温器能不能吸开  ...

原来如此,不可能吸开节温器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车 加注都是抽真空加注,出厂以后哪有那些个条件了哇

嗯,确实,老车抽真空不得管子吸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吧,冷机的时间比较多。

过段时间,自己按原厂方式,冷车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缺 换他干吗 ?

少量的缺 直接哇哈哈纯净水补一点  ……

防冻液不是免维护的,时间长了防锈能力减弱。主要是时间有点长了。

楼主:
原厂冷车换和修理厂热车换,不同,引发的。

网友:
没那么娇贵,咋换都行,换不干净也没事,看手册,好像5年一换

网友:
无所谓的 最终多余的气体会跑到冷却液的罐罐里

网友:
少了加点,没必要换。自己换过水泵,水壶,热的不安全,没问题。

网友:
多换点和少换点又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
排干就换,还是用纯净水冲洗干净再换

网友:
13年了,没换过,只是缺了加点